[影音] 动手改装JVC UX2000组合音响无线蓝牙

楼主(2019-03-20):
    一直想有个音质不错的小音响听听老歌、轻音乐之类的音乐。不太喜欢低音的澎湃,静静的听听音乐也是一种享受。    各种折腾,古董店掏了个春雷收音机的喇叭听着不错,裸听了一段时间,中音非常不错,就是喇叭太大,用中密板做了个音箱,效果还不如裸听。
    一直想找个外观小巧,不要太贵,音质满足我需求的音响,找了好久,逛了很多论坛没有满意的。偶然的机会发现JVC UX2000组合音响比较符合我的需求,最主要是价格也能接受,在某宝各种比较,开箱的一刻,还是被ux2000的外观惊到了,过了20年的音箱还能保护的这么好。
      喇叭可能是时间太长了,有点发闷,动手换掉,这个喇叭尺寸比较少见合适的尺寸不好找,原装喇叭又太贵,某宝掏了个尺寸差不多的某音的3寸喇叭,把螺丝孔的一个角磨开一个缺口,用垫片固定好,装上试听了一下声音,通透很多。
      试听一段时间,各种测试,声音完全符合预期要求,但是没有蓝牙听歌也不方便,也有能力改装,现在蓝牙模块又很多,掏了个符合我需求的蓝牙模块。      这个蓝牙模块的特点是:默认aux输入,连接蓝牙自动转为蓝牙放音乐,关闭蓝牙自动回到AUX输入(原理就不细说了,知道怎么用就行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任何音响的AUX端口改装蓝牙。

下面是改装效果图与大家分享:

ux2000原装功放

3寸小音箱

jvc原装喇叭

jvc原装喇叭

换装某音喇叭改装后的效果(螺丝孔边距有点小误差,买的时候经过测量可以把螺丝孔的一个角切个口子,用垫片固定,经过实物比较这个方案可行,不影响原来结构。周边白色的是为了密封,顺便找的包装泡棉)

取功放电源做为蓝牙电源

是右上角(编辑的时候写错了)AUX输入,输入接口与电路之间用铁丝连接,直接把铁丝去掉(不然还得把电路隔开才行),分别接到蓝牙模块的输入输出就可以了,改装还是比较简单方便的。

改装蓝牙效果图

蓝牙模块和蓝牙电源模块

改装蓝牙效果图

整个改装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电路只是去掉了2个铁丝,除了蓝牙模块和蓝牙电源模块,没有加其他多余的东西。你如果有同款音响会用电烙铁也可以很顺利的改装蓝牙。

网友A:
箱子不错,好像是樱桃木的吧。喇叭一般,最好的是桦木盆的,其次是编制盆的

网友B:
给老音箱注入新的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子不错,好像是樱桃木的吧。喇叭一般,最好的是桦木盆的,其次是编制盆的 ...

3寸的喇叭不太好配,目前用莞音的喇叭非常符合我的需求,长时间听音乐不刺耳,耳朵也不累,非常不错了,各种喇叭材料了解、对比还是纸盆的喇叭听着还是舒服一点,用过其它喇叭低音和高音太重了,低音长时间听人比较容易亢奋,还是中音听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老音箱注入新的活力

玩的是乐趣,谢谢支持!

网友C:
我前几年就改了,为了配合电视盒子,只是100多的音箱,效果也就那样,现在吃灰中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子,自己家里有一个惠威的音响MKIII也想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年就改了,为了配合电视盒子,只是100多的音箱,效果也就那样,现在吃灰中 ...

其实改好了我也不经常用蓝牙听,其实纯粹是手痒。我这个音响本身效果听着还算满意值得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子,自己家里有一个惠威的音响MKIII也想要改一下

去年有幸在朋友那里听过惠威MKIII,效果还是可以的值得改一下。

网友E(2019-04-28):
这蓝牙的电源模块有必要吗?组合小音响里应该有5V电压直接引过来就够啊,或者7805比这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蓝牙的电源模块有必要吗?组合小音响里应该有5V电压直接引过来就够啊,或者7805比这好些吧 ...

原来和你的想法一样,电源模块买的时候是备用的,实际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没有5v或者7v左右电源,正好利用上了,这个电路板IC都是12v供电的,5v在功放部分,担心影响音质;7805可能会好点,这个用的是LA4705N功放,整体音质除了低音,效果还是非常好棒的,正好是我想要的音质效果。

网友(2019-06-10):
蓝牙模块有链接吗?

网友:
有时间,想法时可以参照了

网友(2021-01-14):
引用 楼主:
原来和你的想法一样,电源模块买的时候是备用的,实际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没有5v或者7v左右电源,正好利用 ...

手头有一个UX2000,目前上盖抬不起来,据说是里边皮带挂了,
看了楼主贴子十分想动手改装一下,能否加个WX 15645683385 远程指导,谢谢!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子,自己家里有一个惠威的音响MKIII也想要改一下

直接买个蓝牙接收器不是更好?crs8675的音质好   我上次买的惠威MK2000自带蓝牙

网友(2023-04-07):
蓝牙是为了打电话设计的,就不可能会音质不错。
除非你对音质有什么误解。

网友:
都裸在外面就是看着有点乱。

网友:
曾经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