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怎么用万用表 检测 三极管的 好坏

楼主(2019-03-20):
怎么用万用表 检测 三极管BD139 140 的 好坏??   是不是要 用HFE档 还是 二极管档 怎么操作
老的胜利 VC9806  美信7128

网友:
hef挡,字数布丁

网友:
买一台晶体管测试仪吧,操作简单,快速直观,价格也不贵。

网友:
二极管档啊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两个档位都可以测,调到三极管档就用上面的那两排小孔测量,调到二极管档就两个脚两个脚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