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头灯

楼主(2019-03-20):
本坛里7.8元包邮买的。右上角是充电器。

外观图

LED灯芯,外壳可以拉伸调焦。有明暗两档

背面,可以调整照明角度

拆开,是一节18650供电。没有锂电保护板。

反面,有贴片限流电阻。
板上也没有充电管理电路,充电全靠标称4.2Vi输出的电源适配器充当充电器直充,没有恒流充电模式。
点亮,在电池4.0V时,亮档电流0.357A,暗档0.186A

这个18650电池实测在0.5A放电电流下,能放出1100mAh的电量,内阻大约60毫欧。
配的4.2V充电器实测输出4.18V,看起来不会过充电。
但总觉得不放心,要是充电器有问题或电池在使用时过放电,对电池不好,
再如果内部电路及LED短路什么的,可能会引起发烫或爆炸起火,
这东西是戴在头上的,如出问题会大事。

于是找出一个锂电保护板(废手机电池上拆下的),装上,见下图热缩管部分。

装回去还原,然后希望这样可以在使用时能安全点。

网友A:
前面银色的那部分是金属的还是塑料?要是塑料,散热堪忧啊

网友B:
又一个不可更换电池。我以前买过两款充电式手电,铝合金款式有螺纹胶,用水泵钳拧,硬把电池都弄漏气了。第二款塑料有螺丝,COB灯珠配置金属灯头,但会两分钟自动降挡有频闪,第三款我买的可更换电池,可超到5W功率的COB侧光灯珠,但配的充电器空载发热和过充不敢用。

网友C:
老家父母捡到一个,没有充电器,我给配的万能充加的线和接头(老家农村,就能找到这些),拆开里面是拆机的18650,但是好歹带字,容量再低也比铅酸强。至于保护板那是想都别想,充电口和电池正负极直连的。老家没有什么东西,我给拆了个二极管串里面就当保护板了,防反接防外部接口短路。

网友:
电路太简单了,对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银色的那部分是金属的还是塑料?要是塑料,散热堪忧啊

外壳银色部分是塑料的。
内部LED是装在一片直径约2cm的铝片上的,靠此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不可更换电池。我以前买过两款充电式手电,铝合金款式有螺纹胶,用水泵钳拧,硬把电池都弄漏气了。第 ...

手电的话,最好还是买不带充电功能的,电池取出单独充电的。
带充电功能的,充电电路都极不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家父母捡到一个,没有充电器,我给配的万能充加的线和接头(老家农村,就能找到这些),拆开里面是拆机的 ...

串二极管的话,有较大压降,如果是硅管近0.7V,相当于满电4.2V和无电3.5V的压降,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二极管的话,有较大压降,如果是硅管近0.7V,相当于满电4.2V和无电3.5V的压降,不合理。 ...

关键万能充电压高啊,忘了最高多少来着,好像是4.7到3.8之间来回浮动。加二极管的主要目的是怕外置DC充电口进水短路,充不满就充不满吧,安全最重要。关键老家实在没有保护板给我用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确实可以了,头灯还是实用的,解放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电的话,最好还是买不带充电功能的,电池取出单独充电的。
带充电功能的,充电电路都极不正规。 ...

我的已经把充电口堵住了,防止插山寨充电器。不可更换电池的得想办法,添加精工保护板和4056充电板。

网友:
淘宝客推荐的实在是不能用,上次买了一个拆开里面是锂电,没有保护板,充电器也垃圾,又退了

网友:
不在乎多花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