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正泰CHNT NM10-100330型三相断路器空开

楼主(2019-03-20):
这个空开其中有一组断坏了,开拆与前面拆的德力西比较 比较,重量比德力西的轻一半以上。

网友A:
谢谢分享。。。。。烧了,可以打戒了。。。。

网友B:
没看到过流线圈呢,难道就是个纯开关?
木牙膏了

网友:
三相的就是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烧了,可以打戒了。。。。

现在的触点 今非昔比

网友:
里面都生锈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  德力西的做工要比正泰好了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  德力西的做工要比正泰好了   是这样理解吗

一样的规格,只有热保护的空气开关肯定比有电磁保护的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过流线圈呢,难道就是个纯开关?
木牙膏了

有热保护,没有电磁保护,最便宜的空开。

网友:
开关插座哪个牌子推荐吧

网友(2020-09-09):
楼主,有没有废旧空气开关或者塑壳断路器能卖给我吗?我要做收藏

网友(2021-02-24):
坏空开卖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