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铭 KM-782 台灯改手机锂电池(求助)

楼主(2019-03-20):
手上有一台“康铭KM-782"台灯。最近发现电池用不了,只能插着电用,很是麻烦。

拆下去两个电池的。

电路板

刚好手上有一个闲置的手机电池。

请教如何改?新手没改过。

网友A:
拆除原有充电线路板,塞一个充电器进去,如果没有合适的充电器,就塞一个手机充电器加一只4056的板子,加上手机电池就可以用了。这个里边空间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除原有充电线路板,塞一个充电器进去,如果没有合适的充电器,就塞一个手机充电器加一只4056的板子,加上 ...

拆了原有的电线路,那触摸无极亮,不是用不了了。我在原电池接了锂电池可以用。加个充电宝的充放板一按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B:
原来是微型铅酸蓄电池,一个单体是4v,两个单体如果串联是8v的铅酸电池,原来的电路板应该充电输出10v左右200mah的简易充电方式。
这种充电不适合给锂电池充电。
锂电池充电必须有充电保护和放电保护。
原来的灯珠led是两两并联在串联,供电电压要在6v以上才会亮,正常工作电压原输入在8v亮度才差不多。
如果要改锂电,要两块锂电串联供电,才够电压。充电电路必须改成8.4v恒压输出。
给你一个改装思路。
原来电路板不变,在壳上开一个孔,放一个带microusb输入口的t'p4056充电板(1元左右),充电板接并联的手机电池锂电池,锂电池接一个升压板(2元左右),升压板调整输出边电位器,使输出恒定在8.5v你觉得亮度合适的地方。然后输出接在原来电池的输入的地方。
这个方案好处是,锂电池是一个,利用升压保持原电路不改变触摸也正常使用。

升压板在淘宝搜索,锂电升压板,会出来很多,选一个一样的这种,
然后在同一家搜索,充电板,选一个带microusb口的,同一家购买,都是几元的东西,省邮费,可以多买一些,以后慢慢玩。

一般的爱好者都会买一些在家里改装些东西自己玩哈我就备了一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了原有的电线路,那触摸无极亮,不是用不了了。我在原电池接了锂电池可以用。加个充电宝的充放板一按亮 ...

只需要把手机电池接到原来蓄电池处就行,手机电池有保护电路,充满自停,我已经改过好的个了。

网友B:
如果分析不对,你的原输入不是两个串联,你得看下原来的图原电池的接法,你上传的图片用了两个微型铅酸蓄电池,如果串联就是8v,如果并联就是4v,可以不用升压。
如果一按就灭应该有其他问题,你得把原电路电池接入方式画出来。
可能还是供电电压不够,单锂电池一块低压的时候只有3.7v,不够原电路使用,所以加个升压板也不错。
另外一按就灭可能你的原来充电宝电路板输出能力不够,灯太多,电流也不小,突然开亮位充电宝电路板保护。
可以在充电宝输出原电路板输入地方加几个大电容并联。

用拆机充电宝电路板是个不错的创意,输出5v如果原来是两个电池并联够用。但是很多拆机充电宝其实输出能力很弱,容易保护,加电容可以解决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把手机电池接到原来蓄电池处就行,手机电池有保护电路,充满自停,我已经改过好的个了。 ...

正常使用没有问题,短期半年半载,时间长了还是对锂电池不好,锂电池自带保护板是充电最后一道防线,保护电压偏高。
标准的锂电充电电路是由锂电充电管理电路 和电池保护板至少两条防线构成。
我看见很多小厂玩具充电电路 都是一个保护板,时间长了锂电都坏了,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微型铅酸蓄电池,一个单体是4v,两个单体如果串联是8v的铅酸电池,原来的电路板应该充电输出10v左右2 ...

感谢你的热心指导。昨晚试了一下,原电池是并联的。现在只取原电池一路接手机电池。可以正常使用。现在就是给手机电池充电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分析不对,你的原输入不是两个串联,你得看下原来的图原电池的接法,你上传的图片用了两个微型铅酸蓄电 ...

是用这种没有OUT的板了,还是用这种有OUT的板。

另外:可以一边充一边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把手机电池接到原来蓄电池处就行,手机电池有保护电路,充满自停,我已经改过好的个了。 ...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手机电池直接接在原电池处可以正常使用了。现在就差给手机电池充电了。要买哪种充电板?如果可以推荐一下,草图画一下接法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手机电池直接接在原电池处可以正常使用了。现在就差给手机电池充电了。要 ...

用没有out的板子,直接接电池,电池直接接原来电池的位置。
因为你的手机电池都是自带保护板的。

如果你用那种18650电芯就用有out的板,电池接板上电池bat的位置,out导线连接原来的电路板。因为有out的板把锂电保护芯片做在板上了,适合不带保护芯片的裸锂电芯18650使用。

另外你用锂电池取代原来的电池,稳定输出电压比原来低一点,锂电池持续稳定长时间是在3.7v输出,那么你的灯会开一会后就比原来暗,可以把原来led的限流电阻改小一定,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原来的限流电阻上并联一个或者几个几十欧的电阻。

如果你购买,随便买几个几块的升压板,调成5v输出恒压更好,不管电池电压多少钱led亮度不变。就是我原来图片画的。

网友B:
锂电充满是4.2v,用到一半是3.7v,在继续使用到3v左右保护。
led白色的在3v几乎不发光了,所以电用一半后亮度会变暗。

你两种板子都买一点,以后玩会用到的,根据电池带不带保护板选择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充满是4.2v,用到一半是3.7v,在继续使用到3v左右保护。
led白色的在3v几乎不发光了,所以电用一半后亮 ...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就去淘板。有问题在请教与你。:

楼主:
等了三天,所需东西终于慢慢悠悠的送来了!多下了几个,留着以后玩。还拍了一个蓝牙MP3解码板和小功放。

蓝牙MP3板(还不会玩,留着下次)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忙。按doityouself的线路图接了一下。(呵呵,手工不好!)

OK!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了三天,所需东西终于慢慢悠悠的送来了!多下了几个,留着以后玩。还拍了一个蓝牙MP3解码板和小功放。:lo ...

厉害,不错,可以愉快的玩耍了,以后多的锂电池旧手机电池都可以并上去,增加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不错,可以愉快的玩耍了,以后多的锂电池旧手机电池都可以并上去,增加续航 ...

发热量大了。怎么办。把胶都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热量大了。怎么办。把胶都化了………

路边五金店,买一小板AB胶,4块钱左右。
5分钟快干型的。
A管和B管各挤等量的几滴,混在一起搅拌,然后涂在需要固定的地方。
简单支撑固定下,夏天等三四分钟就初步定型了。冬天可能需要久一点。
固化后硬度很硬,耐高温。
AB胶也是常用修复胶水,用途比502 CH430之类还广泛。
牌子货有卡夫特快干型,普通的有好帮手,哥俩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边五金店,买一小板AB胶,4块钱左右。
5分钟快干型的。
A管和B管各挤等量的几滴,混在一起搅拌,然后涂 ...

呵呵,买了两管A和B。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买了两管A和B。

原来的热熔胶尽量清理干净,热熔胶用在没有发热的地方还是比较方便的。
AB胶用在强度结构方面。
AB胶有很多种 有丙烯的有环氧的,环氧的贵一点,无味,丙烯的稍微有点味道,干后就无味了。
推荐得益AB胶,J39,比J37好强度更高。
20克只要2元,80g4元到5元
只推荐你的都是自己称心顺手的东西

网友:
这个帮帮团做得很棒,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