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容声电热水瓶RS-7556C

楼主(2019-03-20):
同事说电热水瓶的温度调节按钮按不了,以为只是按钮坏了,就准备拆开换按钮,费了一番力气才拆开,居然是从底部拆才能拆开上面的电路板。

拆下一测发现按钮没问题,用导线直接短接按钮都不行,但直接短路与按键串联的电阻102,再按按钮正常,换了一个贴片102,还是不行,这是怎么回事!想不明白,最后并联了一个一样的102,可以正常调节温度了,有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2020-07-06):
做工一般般了,和大厂家还是有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