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TP-LINK ER3320G双核多wan千兆企业路由器!

楼主(2019-03-20):
tplink双核企业路由器,拆开看看,不多说!

这么大的壳子,这么点板子!

网友A:
电源缩水的也太厉害了吧。EMI都省略额。

网友:
铁皮成本低

网友:
壳子做大了才虎人,才能像企业用的。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发觉路由器越是专业的,越简单,设置闪存也小,内存也小。

网友:
壳子大一来唬人,二来为了上机架~

网友B:
大壳子方便上机架,有些小盒子配了个长耳朵,话说着企业级的路由器还是可以的,跟华为华三等大品牌比是比不了了,好在是价格便宜,性能够用小企业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开关电源都缩水的无语了,长时间运行,电容容易怀孕

网友C:
有没有试下多播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下多播的效果如何

这个我倒是试过   两条宽带  一个200M一个100M的  一起跑到37M的样子   还算可以  待机也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缩水的也太厉害了吧。EMI都省略额。

双电解,升级了ic 整体几乎无影响

网友:
里面太缩水了,弄个这么大的外壳唬人。不过可以买点旧的笔记本电脑热管,先给开关电源功率管等发热的散热,再给主控芯片加上旧的笔记本电脑风扇散热器。

网友E:
最近折腾路由。。这货有500块的2600 525跑ROS高性能吗?

网友:
壳子那么大,pcb那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壳子方便上机架,有些小盒子配了个长耳朵,话说着企业级的路由器还是可以的,跟华为华三等大品牌比是比不 ...

比我闲鱼400买的华为AR1220C 天差地远啊, 接2 AP6050漫游啊, 难道他们图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折腾路由。。这货有500块的2600 525跑ROS高性能吗?

再多花两倍价钱的路由也不一定干得过软路由

网友F:
被tp企业级路由坑的很惨,TP-link WVR300不到一年WAN2口就坏了,厂家给换一个,刚满两年,过保就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5906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被tp企业级路由坑的很惨,TP-link WVR300不到一年WAN2口就坏了,厂家给换一个,刚满两年,过保就坏!
http: ...

可以修的,最多换个cpu嘛,你是几版本的,或许我有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电解,升级了ic 整体几乎无影响

只要是开关电源都需要EMI的,手机充电器还带EM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