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也问ESP8266 LUA编译环境ESPlorer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3-20):
说起ESP8266我并不陌生,去年的玩了好几个月,后来电脑系统瘫了重做系统后因为以往的软件资料大多丢失了,所以就撂下了,前几天有坛友发帖:ESP8266 LUA编译环境ESPlorer的使用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55
我见到帖子的时候刚好也是刚刚重新安装的相关的软件,也回帖谈了安装的情况,今天信心满满的连接电路测试软件,一弄之下竟然发现好多东西都忘光了,发帖求教各位吧友,请帮忙指点一下,先行谢过了。
首先是弄一个简单程序测试软件:
图片中软件运行正常,说明ESPlorer可以正常使用了,接下来保持这个.lua程序,于是问题来了:
请问:通过ESPlorer软件保存的001.lua程序通过ESPlorer的open打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通过双击的方式却无法打开,查看默认打开方式为ESPlorer.dat而不是ESPlorer.jar,并且浏览打开方式里也没有ESPlorer.jar这个选项,这个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总是觉得迷糊,我真的忘了此前玩的时候是啥情况了,所以请各位点拨一下。

网友A:
对不起,这个真不行,,,,,,,这个JAVA的主类,没有处理命令行参数,得修改源代码、接收命令行的文件名参数,并相应做初始化,才行。

挺建议使用arduino开发的

网友:
目前测试只能手动打开额

网友B:
arduino开发我也用过,每次下载要进去flash模式,果断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duino开发我也用过,每次下载要进去flash模式,果断放弃了

可以直接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这个真不行,,,,,,,这个JAVA的主类,没有处理命令行参数,得修改源代码、接收命令行的文件 ...

刚修改的,添加命令行传递的文件参数

太新鲜,只是简单测试、没有做全面测试。 另,想免m附件,请小窗

ESPlorer.bat
java -jar "ESPlorer.jar"  "%1"

把文件,拖到 ESPlorer.bat  上就可以开启、并打开该文件

也就可以实现使用 ESPlorer.bat 打开.lc类型的文件了。       建立一个ESPlorer.bat的快捷方式,把图标修改成lua的图标,完美很多。。。。

网友C:
ESPlorer 好像感觉经常串口连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lorer 好像感觉经常串口连不上啊

我用的是电脑原生的COM1口经232连接的,没发现过问题。每次上电复位时软件都有英文提示,我也没翻译是啥意思但运行程序没问题的。

网友:
刷个micropython,用uPyCraft开发,方便得很

网友D(2019-04-19):
也建议micropython,不过代码我是用vscode码的,那个更方便些
唯一的遗憾 micropython 没有函数提示功能

uPyCraft 上传

micropython 虽然写程序不需要编译固件,但是还是建议建立一个固件编译环境,最起码的ESP8266那个NTP的库使用的NTP服务器,国内就不好用,要想改就还的编译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建议micropython,不过代码我是用vscode码的,那个更方便些
唯一的遗憾 micropython 没有函数提示功能

多谢各位分享经验,用lua玩了很久也深入不了,感觉学新知识越来越难,最近又放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分享经验,用lua玩了很久也深入不了,感觉学新知识越来越难,最近又放下了。 ...

试试micropython吧

人生苦短 就得micropython

做点啥小玩意,有事件驱动才能有动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micropython吧

人生苦短 就得micropython

多谢推荐,回头看看micropython是啥东西先,现在lua编程已经可以实现与手机通讯,接受免费天气了,这个小模块玩玩这些也就差不多了,其他感兴趣 的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推荐,回头看看micropython是啥东西先,现在lua编程已经可以实现与手机通讯,接受免费天气了,这个小 ...

esp82666与手机通讯用的什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