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垃圾佬] [车机] 未知品牌车机大致拆解-不求甚解,只求脱裤

楼主(2019-03-20):
[垃圾佬] [车机] 未知品牌车机大致拆解-不求甚解,只求脱裤

上次在坛中问,大家说可能是配现代ix35的。

先上一线带文字说明的内脏图镇楼:

拆之前:

拆开前面板:

前面板背面:

上图共三块电路板,主电路板下面是液晶屏,主电路板上有巨大的屏蔽罩,
感觉D杯的罩也不过这么大。哈哈哈。

前面板背面局部:

拿掉DVD后的主盒及主板:

主板局部1:

主板局部2:

上图中大方块IC,4X32脚 是恩智浦SAF7741 收音处理DSP

主板局部3:

高高的8脚IC 是数字音频隔离变压器 PE65612NL
28脚数字音频接口收发器IC 为水晶公司CS8406dsz
矮小8脚的是N5532音频运放

主板局部4:

谢谢观看。

楼主:
各位专家, 哪个是GPS天线 ?  这种车机音质怎么样?

网友:
有CD功能的车机,调调均衡,一般音质还是可以的。确定是好的,就淘宝买尾线,加个12V电源,接两个音箱,听听音乐(建议U盘,CD太麻烦了、还得刻碟)、调频,还是很美的

网友:
料足。就差功放片未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