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求助,早教机开不了机

楼主(2019-03-20):
求大神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充电可以冲指示灯也亮,但是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电池充不进电,拆开,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不进电,拆开,换电池

我拆开看了,电池有电的,开关也没有坏啊

网友(2019-06-06):
1、检查一下开机按钮
2、拔下电池插头,再插上去,复位一下
3、确认是否USB线坏了,能否充进去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