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tds 420 430 460电源维修交流求助

楼主(2019-03-20):
去年收了台TDS460,年代久远,电容漏液,电源模块容易坏。好不容易把主板上的所有电容换好了,结果开机一闪一闪,查电源输出有问题,最后确定是电源模块上的控制厚膜IC模块问题,闲鱼上找啊找,收了一个坏电源,把IC模块换到我的电源上,正常了,开机报错,打算第二天再维修,结果第二天开机又黑屏了,开不了机,检查,还是电源问题,断定IC又坏了,表现为13脚启动电压一直跳动,18脚输出电压也一直跳动,Q1无法正常工作,没辙了,后来在网上打到有网友放出来的模块电路,里面主要是一个4运放LM2901,就在买元件时顺带买了个,一直放着,等有空再试试把IC拆开换LM2901试试。一直没时间放了一年多,近期有空把LM2901换上后,测试没电压输出,IC模块13脚启动脚有40V电压,18脚有输出14.8V,就是Q1控制脚没电压,把T2换掉还是没电压,不清楚是哪里问题了,会不会是模块还没有修复好?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教一下,在此谢谢!

网友A:
+B电压多少?不能用开关电源万能模块代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电压多少?不能用开关电源万能模块代换么?

输出有4组电压,正15V、负15V、5.1V、负6.4V,负6.4V输出功率比较大,很难找到能代用的电源

网友:
T2起啥作用?

楼主:
T2应该就是驱动主管Q1工作的,模块18脚用示波器测试有电压无波形,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模块上,唉

网友B:
木有修过这个开关电源,,我想问一下,,这种模块的绿色的封装材料你是怎么清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修过这个开关电源,,我想问一下,,这种模块的绿色的封装材料你是怎么清除的? ...

热风枪加热到200度后用手术刀硬刮,很难搞

网友C:
2901哪那么容易坏,外加辅助电源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加热到200度后用手术刀硬刮,很难搞

我还以为你有溶剂可以溶解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901哪那么容易坏,外加辅助电源试试吧。

换了2901后确实有变化了,原来启动13脚电压一直跳变

网友(2019-09-10):
修么 我的k3 2.4也不行了

网友D(2021-12-14):
麻烦你看下R10多大阻值好吗?谢谢!我的这个电阻烧了!

网友:
这个时期的图纸泰克就不公开了? 楼主画图,牛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麻烦你看下R10多大阻值好吗?谢谢!我的这个电阻烧了!

470欧姆 你的修好了吗 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70欧姆 你的修好了吗 真的不好修啊

没修好。搞坏两个电源板了!想和你交流一下。我电话13904509981.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470欧姆 你的修好了吗 真的不好修啊

谢谢你!

网友(2022-01-14):
我的TDS460示波器也是这模块坏了,上面好几个原件都烧了,看不见型号了。哪位老师能帮我把原件型号或可以用什么型号告诉我吗!跪拜!!!

网友(2024-12-20):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找了点资料。

网友:
万能模块,利用原变压器,接好反馈,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