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手 帮忙看下这充电器什么档次? 同时帮忙推荐下

楼主(2019-03-20):
这三款充电器都是山寨的么? 铅酸好的充电器是三段式的么  这3个哪个比较好?不伤害电池  西普尔  超威的 哪个牌子的好些?推荐下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好些,虽然缺了些元件,但板子上都有预留,自己可以补上

网友A:
天啊,一只变鸭器你都能打码!难道这变鸭器是母的?还是是裸体的?

网友: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不错求包邮送了让我也见见真容,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假冒伪劣满天飞,定位本身就是低端消费人群,对价格敏感,所以也就是能省就省,偷工减料。第一个稍微强点,后两个直接扔。

网友B:
我咋感觉最后变压器打码的那个最好?  是不是三段式充电大概看下板子电路就知道了,双运放外围有一堆电压电流检测的电路就是。

网友:
新规说是整车重量不超过55kg 考虑换锂电不?锂电价格是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一只变鸭器你都能打码!难道这变鸭器是母的?还是是裸体的?

你懂个屁啊,不懂不要瞎说。为什么打码你问管理员。不打码不让我上传,说我违法。我有什么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咋感觉最后变压器打码的那个最好?  是不是三段式充电大概看下板子电路就知道了,双运放外围有一堆电压电 ...

最后一个感觉元器件很多。用料充足。但是他和第2个本质应该是一样的,奇葩的是第1个坏的就是他。第1个是品牌的充电器。“江禾”的,不过也偷工减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感觉元器件很多。用料充足。但是他和第2个本质应该是一样的,奇葩的是第1个坏的就是他。 ...

第一个哪里坏了?目测保险没坏,如果保险是好的话,那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万用表的话测一下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电瓶车充电器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D:
第一个比较好,差的东西可以补上去。

网友:
国产的就这样的,打出了品牌也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哪里坏了?目测保险没坏,如果保险是好的话,那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万用表的话测一下看看是哪里 ...

谁说第1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比较好,差的东西可以补上去。

关键不知缺啥,也不会弄。

网友:
都差不多,如今市场上都是这样的货,电流都小。

网友E:
第一个是东方教主家的疑似西普尔定制版,
另外俩不提也罢,省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是东方教主家的疑似西普尔定制版,
另外俩不提也罢,省到家了

第一个不是西普尔  是江禾的   看这个 是江禾与西普尔对比   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