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转盘电机不转了

楼主(2019-03-20):
放了不锈钢茶缸,玻璃转盘炸了,塑料花芯烧坏。

电机不转,知道在这个小盒内,怎么打开换转盘电机?

网友:
从后面或底部开拆吧

网友:
转盘电机引出轴是塑料的,一旦弄脏粘上有机物,就会被加热烧毁。

电机取出是在底子上,一般有个开槽的铁盖板,没拆过的,你把它剪断拆开,安装的时候转一个方向就有螺丝孔,就可以把盖板装回去。

那电机某宝有的。

网友:
转盘电机要拆的话,必须先拆上壳,然后拆底板,你这个要换的配件都有卖,只要选对尺寸,都是通用配件,便宜地很

网友A:
我曾经是把地板那块铁板切开换的

网友:
路过围观 拆转盘估计要拆得很散才可以拆得到喔

网友:
我的是转盘坏了,导轨丢了,没转盘凑合用,反正一个月用不到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是把地板那块铁板切开换的

就应该切开,装回去转个角度就行了。

一般设计有几种:一种是封闭的,一种是厂家本来就有个盖子;还有就是我说的这种,盖子只是冲压好了,但没拆开,后期需要维修切断换电机,然后盖子转个角度可以装上螺丝。

网友:
底盘螺丝卸掉就能看的电机了

网友(2024-03-03):
斜口剪几下把底部中心那几个连接点剪掉,我是剪到只剩一个连着,相当于成为合页方便更换,又不用固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