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差一个3A的捷安特电源 358 锂电池 48v 充电器

楼主(2019-03-20):
这款电源是捷安特锂电池 4824的电源,输出13串锂电池,拆下来以为是常规方案想改14串,看板子应该是南京三石的,结果不知道如何改 ,请高手指点一二。
不知道如何改tl431的偏置电阻,调高电压,这个充电器在灯旁边有个可调电位器,但是最大智能到56.3,距离58.8的还要很元一段距离。
一般充电器都是 3842+LM358 方案 ,而我的是高压部分L6599AD,+st358,成本应该相对比较高,tl431有2个,而且还带2个可控硅保护。

请高手指点一二,详细拆机图如下:

楼主:
自己做个沙发,问下  358 和 tl431 到底如何改 ?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一般比较好改,因为没有三段充电电路,基本都是从头到尾的恒流。

看看两路光耦是干啥的,应该有一路是保护用的。然后直接改431取样电阻把电压升上去。

由于板子的功率是一定的,升高电压电流会降低,所以要适当加大电流取样电阻。

最后说一下我的观点:不建议改!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真好。 56.3能充到4v  充电方便的话也可以了  这样电池会延长不少寿命

网友A:
指示灯边上的可调电压疑似直接调压的,你先用笔做个记号,并测量当时的输出电压,调整那个可调电阻后看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就调回来,那个应该是调恒流的了

网友:
既然可调电阻能调高 就换一个少大一点的或在回路里串一个电阻提高电压  当然得计算合适的阻值

网友B:
测一下电压调至最大时,可变电阻的阻值,如果为最大值,换一个比它大的可变电阻,或换大与它串联的电阻。如果为最小值0,则换小与它串联的电阻。电阻阻值不要相差太大,以免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边上的可调电压疑似直接调压的,你先用笔做个记号,并测量当时的输出电压,调整那个可调电阻后看是否 ...

哥们 那个是个可调电位器 转到最小是1欧姆 这时候输出56。3 转到1000欧姆 差不多是 54。4
在小不能小了
我是直接万用表 在线量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电压调至最大时,可变电阻的阻值,如果为最大值,换一个比它大的可变电阻,或换大与它串联的电阻。如果为 ...

电阻 最小 只有1欧姆
调到1欧姆 电压 56。6
调到1000欧 是54。4

在小 小不下去了

网友:
不是已经有一只了吗?还差一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 那个是个可调电位器 转到最小是1欧姆 这时候输出56。3 转到1000欧姆 差不多是 54。4
在小不能小了
...

把那个可调换成5k的,或者切断线串联一只1.5k电阻,大概调到2k多点应该就是58v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 最小 只有1欧姆
调到1欧姆 电压 56。6
调到1000欧 是54。4

换小与它串联的电阻!再上不去,那就有高压保护电路了

网友C:
找一个48V铅酸电池充电器,高恒压就是58.8V,根本不用改。低恒压不用改,因为低于锂电池满电电压,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48V铅酸电池充电器,高恒压就是58.8V,根本不用改。低恒压不用改,因为低于锂电池满电电压,不用理会 ...

我说 这个美女只是腿断了 修一修还能用,你却说,在去找一个女的好了呗

让你解决问题,不从解决问题的方面入手,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
为啥不直接说,买个14串新的充电器好了。

网友D:
llc谐振llc的蛮好!不是有可调吗?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可调换成5k的,或者切断线串联一只1.5k电阻,大概调到2k多点应该就是58v多了 ...

"最小是1欧姆 这时候输出56。3 转到1000欧姆 差不多是 54。4"
楼主调到1k时电压最低....你确定要用更大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 这个美女只是腿断了 修一修还能用,你却说,在去找一个女的好了呗

让你解决问题,不从解决问题的方 ...

把102旁边的4701电阻减小就可以调大输出电压(可调电阻背面),我说的是找一个48V铅酸充电器,不是直接买一个,回答了问题,居然还不爱听,你也是奇葩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llc谐振llc的蛮好!不是有可调吗?试试啊

敲黑板

老师强调多少遍 要审题,要看题目

可调 电阻调的最小 变成1欧的时候 电压最高 已经是56.3 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02旁边的4701电阻减小就可以调大输出电压(可调电阻背面),我说的是找一个48V铅酸充电器,不是直接买 ...

要是有铅酸或者 能解决 还会发帖吗??
到哪里找?淘宝吗 还是车棚里面顺一个?

怎么就奇葩了?
我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能其他方式解决,必然不会舍近求远。
逻辑混乱吧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