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最坚强的鼠标—双飞燕血手幽灵A91光微动鼠标

楼主(2019-03-20):
15年10月入手,使用至今,当时好像是用一淘买的,实际入手价不到100元。
主力鼠标,除了节假日每天平均使用时长10个小时左右,平时玩战地和LOL,金属垫脚都磨损严重了。到现在鼠标按键都非常清脆,没有任何双击的情况。真是鼠坚强啊

网友:
可以换个无线鼠标了

网友:
不拆开谁知道是什么微动开关。。。

网友:
这个经用哈

网友:
有线鼠标这个价格也不算低了~

网友:
血手的鼠标微动滑轮都是光的,不爱坏是真的。
但是有的鼠标特别飘。

网友(2021-09-10):
我也很喜欢这个鼠标,光微动,光滚轮的,这样的鼠标不多见。

网友A:
微动坏了不好换,微动有6个脚

网友B:
我想找一个没声音的微动,有没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找一个没声音的微动,有没有介绍

有啊,你可以买静音鼠标,也挺好用的,最好买一个无线的,更方便,也很省电,罗技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坏了不好换,微动有6个脚

6脚微动是专用的,光微动真的是很难会坏,永远不可能双击,真的坏了鼠标也该换了,要不就在淘宝上买个2手的微动换上。

网友:
最坚强没毛病。
以前用过这个鼠标。
光微动光滚轮。除非把鼠标微动的弹片按断。不然坏不了。
后来实在用够加上不喜欢这个手感,换了502。
502都换过2次微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