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米老鼠闹钟

楼主(2019-03-20):
一个卡通闹钟,时针分针被做成手的形状,亮点是模拟以前机械闹钟打铃的功能,当然这个是使用电机驱动的。两节五号电池供电。其中一节给时钟供电。至于打铃是1.5V还是3V我没仔细看电路,反正也没打算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A:
不错嘛  就是有些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嘛  就是有些费电

嗯,不过不使用闹铃的话就非常省电了。

网友B:
如果打铃是发条的就好了,不仅省电,而且不想要闹铃时不上弦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打铃是发条的就好了,不仅省电,而且不想要闹铃时不上弦就行了。

闹铃发条的这个想法很好,不过好多厂家不愿意花大成本做机械结构。降低成本的话,直接用有源蜂鸣器也不错,应该比电机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闹铃发条的这个想法很好,不过好多厂家不愿意花大成本做机械结构。降低成本的话,直接用有源蜂鸣器也不错 ...

正解,而且机械结构设计明显比较复杂

网友D:
LZ能不能拆个机械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不能拆个机械闹钟?

关键我没有啊,要不您寄一个给我来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没有啊,要不您寄一个给我来拆?

已经拆烂的寄给你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拆烂的寄给你要不要?

按论坛的惯例还得要求倒贴200M包邮

网友E:
闹铃绝对是2节电池串联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闹铃绝对是2节电池串联供电........

按理说是,但是看电池仓又有点不像,因为电池仓是四线接法,也就是每个电池正负极都接了线了。以前拆的需要两节电池闹铃的基本就是三线接法,在两节电池串联中间(一个电池的负极弹片连着另外一个电池的正极弹片)接一根线取1.5给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