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种硬盘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9-03-20):
家里台式机可能有问题,机械硬盘在上面开机总是时不时掉盘,系统认不到硬盘。老的台式机硬盘1T的,为了保存数据,就把一个1T的笔记本硬盘接到台式机上,分区,拷贝数据。

数据拷贝完之后,笔记本硬盘就掉盘了,听着磁头来回大摆,频率大概2秒钟一次一直持续,跟敲盘那种哒哒哒的声音频率低一些。

笔记本硬盘从此就废掉了,无论放到移动硬盘盒里还是挂到台式机上或者笔记本上,总是能认出硬盘,能删除个盘符,删除个分区什么的。
但是什么动作都只能做一个,如果你删除1个分区,想再删除一个分区就会掉盘,系统认不到磁盘。读取文件也是,顶多读取个几十K的txt,体积稍微大一点的文件读取都会导致掉盘,甚至进入的目录稍微深一些,都掉盘。
把硬盘拔下,再插上有是只能进行轻微操作。甚至插到主板上,开机都会卡住,直到系统彻底放弃读取这个硬盘。

想知道这种问题大概是什么问题?如果磁头出了问题,根本就不应该读出任何信息,能读取目录,能删除分区,说明磁头能读能写。
如果是坏道,位置应该固定,现在位置可以随机读随机写。

会不会电机驱动缺相什么的?

这种硬盘故障应该怎么修?

网友A:
希捷的吧,11代的吧,固件门吧

网友:
磁盘怎么修不懂,只知道硬盘坏除了机械和自身质量问题,大多都是电脑电源造成的

网友B:
能看到SMART信息吗?是不是坏道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SMART信息吗?是不是坏道太多了

HD tune里能看到信息页,支持了哪些特性,看不到健康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捷的吧,11代的吧,固件门吧

台式机硬盘是很早的希捷1T,笔记本硬盘是2016年11月买的希捷7mm薄盘。

网友C:
供电不足坏硬盘,楼主电脑里什么电源、额定功率多少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足坏硬盘,楼主电脑里什么电源、额定功率多少瓦的?

这个估计是不存在的。台达的电源,足功率。之前的主板是771的,没这种情况,后面换了P67才出现的。而且笔记本硬盘是不在移动硬盘盒里的,台式机硬盘也出现掉盘,但是台式机硬盘没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是不存在的。台达的电源,足功率。之前的主板是771的,没这种情况,后面换了P67才出现的。而且笔 ...

当我没说。

网友:
可能是部分磁盘区域有坏道。

网友:
我朋友之前有个电脑的硬盘好像是日立的吧还是东芝的,磁头臂总是摆过头 导致找不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