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锤子]拆一个定压?音箱

楼主(2019-03-20):
得到一个壁挂定压音箱准备改别的东西先拆开给大家分享下,外包装设计的很不走心包装,绿色的包装非常漂亮

侧面一些鸟语
背面写有参数和开孔大小
记住这些参数,特别是电压
开箱
里面躺着个音箱,没错就是音箱
盒子丢一边,咱不研究盒子了
我们拿到了主体,马上开拆,欣赏下外貌先
背面接线柱和壁挂扣
防尘网去了可以看到有倒孔全频高音单元

倒孔,增加低音效果

高音单元,真的非常高音

全频喇叭,看着材质低音应该不咋地,4.5寸
螺丝拆拆

四颗超长螺丝
里面有黑心棉

全频磁铁大小还可以
黑心棉防尘罩放一边
这线好像是直接接到接线柱上的吧?!

是的,没有变压器!!!

再看看包装??
70/100V你逗谁呢,接上去还不冒烟?

怀疑这喇叭可以抗100V那我们万用表测试电阻
接箱体接线柱7欧姆左右?看来是定阻的

全频喇叭也是7欧姆,实际上应该是8欧姆的
高音单元特写
串联了个电容
正面
拆完了,全家福,星期六改装下
某宝的参考下

总结:这个包装害人不浅,万一有人以为是100V的接到定压功放上那岂不是血亏,而且还是一堆分区的那种

网友A:
没有变压器是定阻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变压器是定阻输出

包装标的100V,很明显坑人的,定阻输入

网友:
高档的有分频器的

网友B:
一看喇叭正面外观就知道这个产品至少出个声。光亮的盆,光亮的布边,声音应该属于比较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喇叭正面外观就知道这个产品至少出个声。光亮的盆,光亮的布边,声音应该属于比较吵的。 ...

还有光亮的防尘帽

网友:
谢谢分享,木牙膏了,帮顶。
这个做工我就不说啥了,各种坑

网友:
这包装有点误人子弟,万一真的当定压喇叭用了。。。

网友:
毛重18.1公斤!!!!!

网友:
极品山寨货。唉。

网友(2020-10-14):
引用 楼主:
包装标的100V,很明显坑人的,定阻输入

定阻、定压都应该有线间变压器的,没有的就不叫定阻或定压,就是接低阻抗输出端

网友C:
这个频率响应范围,就算没虚标也没啥搞头。

网友D:
坑人,接上100V试试,还得再买一个,卖家是急出货呢。

网友:
又上了宝贵的一课了,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频率响应范围,就算没虚标也没啥搞头。

一个广播能啥用,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坑人,接上100V试试,还得再买一个,卖家是急出货呢。

直接炸音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炸音圈。。。

包装上标100伏的,真烧了,能找商家理赔。

网友:
毛重净重差10倍?

网友:
只能说是装错了货了,定压打包装成了定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