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博物馆在哪?以前收藏过的CPU们(大多数都出了)

楼主(2019-03-20):
   07-10年之间,有一段时间人们都疯了,到处都是提炼黄金的队伍,双面的电脑板子都20一张(斤)了,CPU收藏也进入高潮,我当时却因为预备着拆房,没地住,只能处理些东西,当然,主战场在小煤窑那边,结果,这些CPU就被廉价倾销了,十块二十块的处理掉了,只有照片可以鉴赏一下了
   这俩兄弟,外观很像,参数相似,都是P-166,但是,有本质区别,一个代号P54C,一个P55C,其中一块支持妈-妈-茶MMX,一块不支持,风扇专用,使用大转小的线,

   这款是OVER DRIVE 属于486DX系列的延续和终结,标识为DX-4 PR100顶面一侧有调整管,电容之类,引脚兼容486的插座,是486级别最后的阵地

   这款所谓TX486DLC/E,德州出的吧,比扒鸡还要命,其实它是386,不是486,主频40MHZ

   这款是奔腾MMX,好像是233吧,

   这款呢,是Cyrix的6X86-PR150(120mHZ)已经开始PR算法了,是说它的120M的U可以相当于其他家的150M的U?

   这俩是在电脑城转悠,打算升级我的K6/2-300的U用的,十五块一个450,又十五块一个380(很怀疑这个380是瑞马克出来的,因为380这个数不合规矩,且8有点大头儿子的感觉)

   这款是按-摩店(AMD)的速龙,750,可惜只能收藏,我连块板子都没有,后来收藏的绿色的巴顿10个250,(2500+)好歹还找到个462的板子呢,

网友A:
你可以当个收藏家了  有可能再淘回来

楼主:
继续,还有
   这是棕板的赛扬,记不清了,估计是333-433之间的,其中一块,是一位本地朋友所赠,另一个可能是后来自己收来的吧,记不清了。

   这是俩733的绿板赛扬

   这是566和533的赛扬绿板的一块来自广东网友送

   这是633赛扬和667奔腾,其中一块来自肃宁网友

   奔三800和屠龙刀奔三S-1400Mhz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奔三下面的终极神器,S是服务器级的,也是奔三TLT里终极版本,记得当时淘宝卖35还是45啊,给我的SIS635板子配的

   还不忘来个特写,P3-S-1400

   这仨是另外的,因为450我买了2个,这是我机器拆下来的一个,机器头卖之前,恢复原样,所以没看到K6-2-300,至于那6X86也不是之前那个,这个有来历的,当年,我开始好这口儿,我那同班主任不同届的师弟,知道我当时正在从奔二开始折腾电脑,投其所好,想黑我一把,那是01-02年,知道我要20G的硬盘,给我倒来个说是网吧的黑皮套希捷20G,卖给我,黑了我380¥。后来,又拿来一块准奔腾的板子,前后很长,上面还有带铝片的三极管们啥的,带着这个U,打算欺负人傻钱多,打算卖给我50还是80啊,我不上当了,就给十块钱,不要拿走,,最后还是给我扔下了,那板子我还研究了好一阵呢,;至于这P166,应该是我们老爷子从老钱的收购站捡回来的一块富士通的586全套板子,带4根72线内存共32M这是那上面的奔腾166

网友B:
今天怎么这么高产,好几个帖子了

楼主:
    再来点斯劳特1的卡带U吧,
   手里一共3个SOLT1的U,一个是当年给三姑升级M2-300从石家庄花了120买的一个赛扬300A。一个是在廊坊时,糊弄我卖了店,给他打工的一表人渣老板,岳不群第二,跟我们老爷子当面承诺的,我去了,立马给买个新电脑,干三年,电脑归我,结果呢,不过是给了个二手的P2-233,128m+40g希捷薄盘,+大白鲨40Xcd,15的大屁股,玩的98,(就这最后也没给我啊,一年后把我开了,东西全部收回,我自己的东西有一部分还扔那里了)是一位热心网友看到我的每天写的廊坊日记替我不平,建议我升级xp,并且自费35¥发到店里一个P3-450,让我用,这个最后我不干的时候,扯回来了,就是不便宜这人渣。至于P3-500,是后来残疾朋友收机器送我的一个U,都留着呢,

网友B:
只有那个OVER DRIVE第一次见,居然还能贴个TO263在cpu上。
其它芯片倒是都有或者曾经有同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当个收藏家了  有可能再淘回来

买这个的不傻,都是越老的越能咔嚓下金子来,后期的奔四,奔三赛扬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怎么这么高产,好几个帖子了

我在找2010年前后,双龙地摊拍的照片,无意中翻出点照片就发个帖子

网友:
今天俩帖子,都没有故事呀。
DX系的40我也用过,是不带协处理器的。。。之后还有不带咪咪叉的P166。
还有IDT200什么的,也用过一段。
比较冷门的CPU,接触过,但没自己用过的,还有WINCHIP的C6和VIAC3什么的。
再以后,是自己家的菜狼300A加转接卡,超频到450。
您那个按摩店的380,应该也是按非标准外频跳出来的。

网友:
炼金的最喜欢的 P-PRO没有

网友:
我擦,居然用上奔三s1.4g这高档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那个OVER DRIVE第一次见,居然还能贴个TO263在cpu上。
其它芯片倒是都有或者曾经有同系列的 ...

以前搜索过OVERDRIVER
Intel i486 (又称486, 80486) 是Intel公司的一款CISC架构的x86 CPU。 i486的前身是 Intel 80386 处理器。
与80386比较从软件的观点来看,i486家族的指令集与80386非常相似,只有增加少量的指令。
不过从硬件的观点来看,i486的结构有很大的突破。它有内置资料快取芯片,一个浮点运算处理器(只有DX型才拥有),和多重管线。在最佳的条件下, i486的核心可以提供一个时钟周期内处理一个指令。这会提供大约二倍同时脉的80386的效能。然而,有些低等级的i486实际上会比最高速的386还要慢,这在i486 SX型会格外的明显。
25MHz i486于1989年4月问世,其次33MHz的版本在1990年5月出现,然后50MHz在1991年6月出现i486的型号 Intel 80486SX - 没有FPU支援的i486。由于早期的i486的FPU具有缺陷而将FPU功能关起来,但后期为了降低成本和减少芯片面积而将FPU完整拿掉。 Intel 80486DX - 具有FPU的i486。 Intel 80486DX2 - 以2倍倍频来运行的处理器。 Intel 80486SX2 - 与i486DX2相同,但是没有FPU功能。 Intel 80486SL - 低耗电的i486DX,主要用于可携式电脑。 Intel 80486SL-NM - 低耗电的i486SX。 Intel 80487 - 给予i486SX使用的运算处理器。 Intel 80486 OverDrive - 内部运算速度比较快的处理器。 Intel 80486DX4 - 以3倍倍频来运行的处理器(不是4倍)。 i486的时脉有16、20、25、33、40、50、66、75、100MHz。

网友:
AMD k6-2 和赛扬300A,满满的回忆,当年还在广州读书

网友C:
居然没有图拉丁?要不要我找个给你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没有图拉丁?要不要我找个给你凑数?

不用不用,屠龙刀主要就上了个P3-S1.4g
还有03年前后升级机器买的C3-1g的图核的,以及后来从北京踅摸来的C3-1.2,C3-1.1

网友:
好多好多,长见识

楼主:
哈哈哈,皮啊儿欧

网友:
我也收藏过,记得有个AMD  K6-2,现在都不知放哪了。
AMD  K6-2是AMD划时代的产品

网友:
我最早用的是P166后来加了100换成166MMX的,后面就直接上了毒龙800了,声卡都是AWE GOLD 64的创新的卡,上PCI后是SB LIVE,再后面就是X-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