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来无事做U盘 东芝尊闪U盘扩容 改装128G容量

楼主(2019-03-21):
夜深人静,闲的睡不着起来做U盘,然而破热风枪老毛病一会儿出风,一会儿没风的,太烦了,今天正好颗粒到货,一个朋友出我的,正片东芝9E2H EMLC 颗粒,正好前几日拆了十多个东芝尊闪U盘,原U盘双帖7d2h颗粒,总容量才32g(这年头没个128g都拿不出手来)于是乎10多个尊闪U盘全部肢解,得到10多张群联2251-01主控也就是ps2301主控,传说中8通道16ce的主控,我这人吧有个毛病,既然拆下来了,那就不能浪费,就要全给他娶上媳妇,于是乎9e2h的由来

接下来,就是焊接时间了,也没啥要说的,虽然这主控板位置没印边,容易焊接跑偏,但是呢基本对其就行了,因为他会自己找位置的

十多个U盘,焊接了半个小时,真是心累啊,手胳膊都酸死了,焊接完成,准备量产,工具是从群里下载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群下载群号是43179131。。。以下图片是基本设置,有不会的朋友可以参考
L)L6F~058E}1TP$V@O9HGTL.jpg
我本人比较享受量产这个过程的,所以就一个一个的量产

过了数个小时以后,全部量产完成,接下来就开始跑圈和测速吧

速度怎么说呢,写入和读取还凑合吧,也算满意了,比903要好很多,虽然写入没破百,但是发热情况良好,不会出现掉速状况。魔改的也算成功吧

关于改U盘要说明一下,凡是论坛坛友找本人改U盘一律不收取手工费,也就是免费代改U盘,也算是福利坛友了。这次做的u盘有坛友想要可以私聊我,也可以来我闲鱼看看

网友: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羡慕你的技术,留个记号,用到了去找你。

网友:
免费代改,楼主好人!

网友:
留个记号,用到了去找你。
免费代改,楼主好人!

网友A:
改完原来的双色指示灯就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原来的双色指示灯就没了吧?

原来是双色吗?还真没注意,不过原装外壳也没个能看得见灯的地方啊

网友:
主板不要钱还可以玩玩,确实性能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双色吗?还真没注意,不过原装外壳也没个能看得见灯的地方啊

外壳打个孔,上点透明热熔胶就能显灯。

网友:
不错,免费带改点个赞

网友B:
请教,这个盘壳子怎么打开,手上也有一个,想无损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盘壳子怎么打开,手上也有一个,想无损拆解。

无损拆吧,很难,可以从尾部一点点撬开,然后就无损了,其实从上面打开也行,最后用热熔胶粘上即可,下次再想拆也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双色吗?还真没注意,不过原装外壳也没个能看得见灯的地方啊

原来是2.0绿色3.0蓝色,尾巴那里能透光,读写的时候灯闪,静态不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2.0绿色3.0蓝色,尾巴那里能透光,读写的时候灯闪,静态不亮灯。

奥,你说的那个是尊闪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2.0绿色3.0蓝色,尾巴那里能透光,读写的时候灯闪,静态不亮灯。

我有两个,一个量产过了,一个没量产,确实没有量产的在USB2.0是绿灯,USB3.0是蓝光,但是量产完了以后,就只有蓝灯了。这个量产工具里没有设置灯的选项啊,不知道如何恢复这个双色灯的功能,挺好的一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损拆吧,很难,可以从尾部一点点撬开,然后就无损了,其实从上面打开也行,最后用热熔胶粘上即可,下次 ...

用热风枪吹铅壳至汤手,用捏子钩住U盘头那两大孔,往出一闪拉,OK: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吹铅壳至汤手,用捏子钩住U盘头那两大孔,往出一闪拉,OK

想到过,没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2.0绿色3.0蓝色,尾巴那里能透光,读写的时候灯闪,静态不亮灯。

这个灯的问题,有哪位神仙知道解决方案吗?如何恢复原本双色灯的功能?貌似量产工具里没有设置灯的地方呀.

网友(2019-04-20):
留个记号,等我想做优盘时来找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