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替换光源

楼主(2019-03-21):
LED替换光源

网友:
有一个黑了良心的

网友:
这货市场上好多,后面带强磁的,一些有动手能力的人拿回去改造老式吸顶灯。

网友A:
居然还是隔离的驱动,也算良心了。TB上的改造套件很多,这玩意儿就怕灯珠超额用。

网友:
LED全串联连接,目测坏了一颗,电源输出正常的话,直接短接坏的LED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是隔离的驱动,也算良心了。TB上的改造套件很多,这玩意儿就怕灯珠超额用。 ...

先给每颗灯珠测量20ma恒流状态下的电压,发现大多数暖白导通电压,比冷白正白低一点,估计是大晶圆芯片。暖白最大的好处蓝光成分少很多,能买到高显色性印刷标准光源灯珠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