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拆个字库做个u盘

楼主(2019-03-21):
之前用3.0主控做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6344

这个很老的手机主板了

容量只有8G 而且是emmc4.4 ,又小又慢,犹豫了一下不能浪费一个3.0的主控

于是打算用tf卡读卡器去改,反正读卡器白来的成本低,不然不值当折腾,也比较适合这个字库(慢对慢两不亏)

169pin的 大概除下胶

随便找了个153pin的脚位图对照,意思一样。
这是正面朝上,到时焊接的时候字库底朝天得脑补一下做个镜像。

一个廉价山寨usb2.0读卡器,读写速度极限就10多兆,好像读不超16 ,写不超12,总之应付上面那个字库足够,那颗emmc慢的很。

拆开

熟悉的臭油块儿,还给了一粒电容,暴殄天物,太不知道节约了。

tf卡引脚定义

反面

焊下卡座

一块强力双面胶

贴反面

字库底朝天粘好,上点儿焊油

一些细漆包线

这面飞好线,8根线(实际9个点,电源正要连两个点 vcc和vccq )
没有植锡(并不需要),不服老不行一会儿眼就花,很多重复引脚挑最方便走线的就好。

这面也对应焊好

放壳子里,挺合适。 没有做其他处理加固啥的 反正塞里面也没人动。

扣上

插电脑试试 ,可以识别,但它认为是个光盘,提示格式化。

磁盘管理看看,已经识别到u盘,但是不能挂分区,这是因为安卓手机系统分区多为ext4格式,win不能直接挂载,需要到Linux下挂载,就能正常识别,一般存在20多个分区。其实emmc接成sd卡模式可以用来修复一些手机黑砖(boot损坏不能进刷机模式),直接接好线,电脑识别后用winhex将提取其他机器的全字库资料直接以全盘镜像模式写入待修字库,焊好就能正常开机,再adb或fastboot或终端模拟器恢复一下原机底层(要不没信号或各种异常现象)就彻底修复。

格式化一下 fat32

可以正常挂载了

速度果然烂到家,给你配个臭油块你应该识举了,原生8个数据都用上也就快一倍。

留着备用吧,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李大夫手术做得很好

网友B:
为毛偶手上同样的标USB2.0读卡器全是全速的,只有USB1.1的速度
牙膏不够,得等等

网友C:
旧手机太多了,但是搞不了。

网友D:
存几首歌听听音乐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偶手上同样的标USB2.0读卡器全是全速的,只有USB1.1的速度
牙膏不够,得等等 ...

啊。。。。1.1是个啥速度(○゚ε゚○),啥卡都这么慢吗

网友E:
lz动手能力不错,这样蛮好,不用量产

网友F:
迅速围观大师杰作

子弹还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迅速围观大师杰作

子弹还在飞。。。

老哥来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动手能力不错,这样蛮好,不用量产

是呢,这样省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1.1是个啥速度(○゚ε゚○),啥卡都这么慢吗

就是你这种TF卡读卡器,TB撸东西送的,几百K的速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57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存几首歌听听音乐够用了

哈哈 遇个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手机太多了,但是搞不了。

多练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大夫手术做得很好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这种TF卡读卡器,TB撸东西送的,几百K的速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5701 ...

外壳看着差不多,里面板子看着还不太一样,元首这个看来是“极品”啊

网友:
这样蛮好,不用量产,还省钱

网友:
8g也算够用了,就是速度不行

网友:
優秀文章,牙膏挤完了。。。
看来我的4G存储废手机主板还是不要折腾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