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儿童早教机

楼主(2019-03-21):
上周六在我处地摊花3元钱买了一个儿童早教机,当时不能开机,偶尔能开一下,于是与老板讨价还价3元买下,昨天上午有时间拆开看了下,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换了一个小晶振,竟然就好了,因为时好时坏只可能是晶振损坏,集成电路应该不会这样,这个早教机内部还带一个8G的内存卡,只一个内存卡就不赔,况且还真的修好了,现在就请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3块钱?楼主捡漏啦

网友A:
这个很值,技术的价值。

网友B:
这个儿童早教机做工看着不错,晶振坏了,估计是小孩子使用时摔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儿童早教机做工看着不错,晶振坏了,估计是小孩子使用时摔得。

我拆过好多老年插卡收音机,有的收音不存台就是晶振损坏了,换上就行,没想到这个早教机也是晶振损坏,这个后换上的晶振就是收音机拆下来的。

网友C:
楼主能帮我看看吗?我的早教机也是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值,技术的价值。

就一个8G内存卡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帮我看看吗?我的早教机也是不开机

我也只是换一个简单的晶振,你也试验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换一个简单的晶振,你也试验换一个看看。

呵呵,学习思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8G内存卡就值了。

能放视频的,估计tf卡不会假。

网友:
其实我觉得8gtf卡越来越不值钱了,不过光18650这电池就不止3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换一个简单的晶振,你也试验换一个看看。

我把它拆开了,可是小白啊这些电子元件看不懂,完全懵逼了!可以充电,电池也是好的,我量了一下开关也没坏,可是开机完全没反应,声音图像都没有,晶振是不是中间CPU边上那个金属疙瘩?我百度了一下怎么用万用表测量晶振好坏,测了下两个触点一个是1.57v,一个1.71v,请问这个元件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它拆开了,可是小白啊这些电子元件看不懂,完全懵逼了!可以充电,电池也是好的,我量了一下开关也没 ...

CPU右下方的椭圆形小铁帽的就是晶振,看看上面是多少M的,试验换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右下方的椭圆形小铁帽的就是晶振,看看上面是多少M的,试验换一下看看, ...

业余就是业余,我把那个晶振拆下来焊不上了,这机器快被我整彻底报废了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C:
业余就是业余,我把那个晶振拆下来焊不上了,这机器快被我整彻底报废了 ...

在这里很多大侠都是业余的,不专业只是自己没有打好无线电基础,特别是焊接元件时,好的焊接基础、焊接工具必不可少。

网友:
我也捡到一个  md  屏幕是碎的

网友:
哇,这个值,恭喜楼主。
能说一下是哪里的市场吗?有空也去转转。

网友D:
新手表示没找到哪个是晶振。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表示没找到哪个是晶振。 。 。

第一个在卡座旁边,第二个在中间小方块的右边,应该是12M的

网友(2020-09-05):
比巴早教机您拆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