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何市场上难寻双供电的3.0数据线

楼主(2019-03-21):
如上图,好多硬盘盒子,为保证供电还有电源接口,用的3.0数据线都是上图,想买条双供电头的数据线,如下图,这样一根数据线就搞定,不用揣着个电源疙瘩头了。但是,X宝上寻觅半天,愣是没有,难道做线缆的厂家不愿开发这种产品吗?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
因为用不上,按USB3.0的标准来说供电线记得是要满足2A还是1A供电的,连硬盘的供电都够了,不需要额外供电了

网友:
3.0的传输速度高,用双头的电源会信号不稳,过不了检测。

网友:
有延长线是光纤的一种挺贵的大约1000元

网友:
因为USB只有5V 所以需要外接12V供电给硬盘

网友:
3.5的带不动吧?

网友:
老的usb3.0设备有
自己有2根
刚出usb3。0 硬盘盒时都送
现在 基本没有带不动的硬盘
当然你要用1a以上 7200转老本本盘,确实带不动
不过你要是硬盘座
一般是12v 5v 都带的
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