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漫步者2.1功放板元件参数,求大神战术指导!

楼主(2019-03-21):
卢主来回奔波20公里,咸鱼自提了个漫步者的2.1低音炮,得亏是同城,坐的是公交车,不然运费可观啊
型号是漫步者E3100,功放板的板子的电容爆浆了,好几个都爆了,两个声道也没有声音

问题来了:拆电容的时候,忘记记下电容的规格了,拆完焊接了4个电容才发现问题:忘记记下元件参数了
图中标识为1、2、3、4位置的电容,只记得位置3那里是2个222的电容,1、2、4就不知道了
5、6、7、8、9位置只记得可能都是104电容了,但是又不能确认

网上实在找不到了,求各位大侠老鸟战术指导,谢谢!

补充内容 (2019-4-28 08:41):
感谢各位大神的支持,目前功放板子复活了。开始在换了所有的电容后发现只有电流声,在网上找别人这型号的维修帖子,换了TDA2030A后恢复正常了

网友:
你咋不先拍照再动手,我一般都是先拍照再动手的,省得年纪大了,忘记了。

网友:
找个2.1的电路图,基本就能找齐全了
只有表面印刷不能看出具体电路走向

网友:
是TDA2030的吧,网上大把的应用图纸,一对照就出来了。

网友:
你这手法也太菜啦,不知道先拍照片吗?这是本坛基本常识呀

网友A:
我只想说 电解怀了你就换电解 你动瓷片电容干啥!

网友B:
百度的,你看看吧!

网友:
找个用2030作2.1功放的原理图,按线路对比一下就行了。再说同是漫步者,型号不一样,印板不一样,元件的摆放位置也会不同,一样的也只剩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电解怀了你就换电解 你动瓷片电容干啥!

瓷片电容可以用薄膜电容替代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瓷片电容可以用薄膜电容替代吗,谢谢!

这种应用场合没有问题

网友:
电容一 108 二109 三103跟104,不是印有吗

网友:
看图片,
瓷片电容换薄膜只是心里作用,
换耦合电容才有效果,再把滤波电容换大写。

网友C(2019-04-27):
引用 网友B:
百度的,你看看吧!

哥们,你可以给个搜索的关键字吗?想看一下这板子的元件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可以给个搜索的关键字吗?想看一下这板子的元件参数

只是图片搜索,沒有元件资料。

网友:
这个还是早期没缩水的版本

网友D:
哈哈,这200是我的了,今晚太晚拆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200是我的了,今晚太晚拆不了了

感谢大神的支持,目前功放板子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