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VERWIN小手电转拆改

楼主(2019-03-21):
EVERWIN小手电转改造
牌子叫的很不错,洋气。中文字面意思永远都能赢,哈哈!
没有电动螺丝刀很是不方便,人穷又没钱买新的。这不,从好朋友那里坑来一个,拆东西很是方便。但是电池不行了,拆开改造一下,还能勉强用一下

与神器的合照

铭牌

还是很小巧的

原充电口

电量指示,这个坏了,也懒得弄了,只要能转就行。要求不高

拆开螺丝

四节5号一样的电池

AA,1.2V

开关也很简单,能控制正反转

电机没问题也懒得拆头了

啊呀,电池都变成这个鬼样了

估计过冲漏液了

放一个18650试试

长度刚好,找一个小充电板

一顿操作后差不多了

由于空间的问题,负极焊在壳体上了,不然电池放不进

完美合体

可以正常转

可以变形

就是这个小尾巴有点丑

形象无所谓,重在实用,哈哈哈!

谢谢大家支持哈!
END

网友:
这改造必须给个差评!
放电保护木有;
充电板外露;
电量指示木有;
主要是太难看啦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主八戒师傅的,为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
改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外置充电板用起来不方便,内部空间小,不如加个DC接口,使用4.2v锂电充充电。

网友:
不错,耐用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哈,改造得很随意啊,原先是6V的,换成4.2V锂电倒还好,4056板还是塞到充电器里面吧,外露始终是太霸气啦,低调一点

网友A:
改好会不会被坑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会不会被坑回去?

哈哈哈,有这个可能

楼主:
大哥见笑了

网友:
这个改装很任性啊,想象一下,外露的充电小板在机箱上正负极短路……

网友:
謝謝分享  造型不错啊。还以为4节18650.。。。。。

网友:
谢谢分享。。。。。那是必须的,工具永远不嫌多的。。。。

网友:
这尾巴。。。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