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翻车了,刷错固件,朗科越影固态挂了

楼主(2019-03-21):
朗科越影n600s 720g
biod调成ide后用sm2258xt最新版开卡工具成功开卡成mlc模式,容量设置为480g 关闭slc写缓存
全盘跑圈 头240g平均写入速度95m/s   全盘写入接近50m/s
但是我作死了一把,因为我发现论坛有人拆解刷了七彩虹sl500 640g 量产识别和我的硬盘一模一样
于是官网下载了七彩虹的固件升级包,然后使用偷梁换柱方法替换了新版量产工具的bootisp.bin 2258isp.bin以及mpisp.bin  然后量产不过了
目前插电脑固态显示为sm2258ab-xxxx-800  容量500m多 开卡工具识别到rom mode
再次量产就显示mpisp mode
反正量产不了了   失败  download mpisp完成后就提示  channel0/ce0 didnt exsist flash。。。
如今的固态硬盘是这样的了
smi flash id ata工具识别为

之前是这样的的
Model: Netac SSD 720GB
Fw   : R0831B0
Size : 686672 MB
From smart : [SMI2258XT] [R0831B0 00]
Controller : SM2258
FlashID: 0x89,0xcc,0xf9,0x32,0xaa,0x1,0x0,0x0 - Intel 32L(B0KB) TLC 768Gb/CE 384Gb/die
Channel: 2
CE     : 4
Plane  : 4
Die/Ce : 2
Ch map : 0x03
CE map : 0x0F
Inter. : 8
First Fblock  :    2
Total Fblock  :  548
Total Hblock  : 10730
Fblock Per Ce :  548
Fblock Per Die:  548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46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25

双击提示 not isp mode
这个开卡工具之前是成功开卡的
现在下载了sm2258ab量产工具
识别如下

大家i说还有救吗???

网友A:
重新短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短接啊

网友B:
调成ide模式干什么?你连易驱线或者移动硬盘都没有吗?
要是短接没法刷就把颗粒拆下来上安国清空之后再贴回去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成ide模式干什么?你连易驱线或者移动硬盘都没有吗?
要是短接没法刷就把颗粒拆下来上安国清空之后再贴回 ...

调节成ide模式当然是为了开卡,而且我开卡也成功了。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吹下来  清空一下重新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吹下来  清空一下重新贴

我还有保修呢?
我是担心这样拿去售后,商家会不会说我是自己弄坏的
毕竟一个sm2258xt的主控的固态硬盘不会莫名其妙变成了sm2258ab吧
尴尬了?
我表示我现在也很郁闷了

网友C:
不会,直接保修,装小白,外观没毛病肯定直接换新

网友D:
这叫让你手贱系列。。。话说2258虽然都叫2258,但是个人测试真的分版本,我说的版本不是58H 或者58XT这样的版本,而是分年代,老版本的工具去开新版本的主控就会出现无法确认设备的错误,这个错误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没有短接造成的,但是个人亲身经历了短接无效的情况。。。所以建议你还是换工具。。。另外你的转接卡极度不靠谱,虽然不要求是JM20329但是最好还是不要用JMS578之类的开。。。3.0的桥特别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你可以先换一下工具试试,不行再考拆闪存上架子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直接保修,装小白,外观没毛病肯定直接换新

重点是这个性能太差了
写入缓存关闭
mlc模式写入速度头240g平均100M/s 勉强能用
tlc模式20m/s
370多元买了一个480g的喳喳mlc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让你手贱系列。。。话说2258虽然都叫2258,但是个人测试真的分版本,我说的版本不是58H 或者58XT这样的 ...

兄弟呀
肯定没有认真看贴吧
我开卡工具没错  和刚买的时候原厂版本的固件版本号一致
开卡工具成功开卡两次了 都没有问题

我是偷偷替换了量产工具自带的固件
开卡后出这个毛病的
而且我量产根本没用usb转接板
我用的是七彩虹h81主板自带的IDE模式 关闭ahci后在xp系统下成功开卡了

这应该是主控板底层固件刷错造成的
现在sm2258ab量产工具可以认盘了
不过量产是不可能的了
打算售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呀
肯定没有认真看贴吧
我开卡工具没错  和刚买的时候原厂版本的固件版本号一致

我说的就是这个毛病,为啥58H工具能认?因为58H里面抓取内核微码的工具比你现在XT版本要新。。。如果你等不及了就走售后吧,其实个人感觉只要弄到能抓取新微码的XT工具就可以刷入了,毕竟58H和58XT底层是相通的,就差一步确认是否存在r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就是这个毛病,为啥58H工具能认?因为58H里面抓取内核微码的工具比你现在XT版本要新。。。如果你等 ...

售后成功,对方已经退钱。

网友:
替换FW后,要修改校验值的,否则你刷进去就有问题(2246EN当年检验值不对直接就无法打开开卡软件)

当年我就是偷偷提取创见的固件的,也用了这招

不过这个问题,建议你还是用USB转接卡给开卡,用ROM模式(短接)就可以开了

没那么容易被你弄坏的,硬件不会存在问题

另外这个是B0KB,没有办法给开成MLC模式的,你开小容量只不过是被主控把不用的区域给当成OP来使用了而已,没什么实际意义

还不如开全容量(默认就是全盘SLC Cache,除非你勾选dis write cache)。就用2258XT最新的工具R0917B来看,不要修改各种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2021-08-18):
楼主好:Bad Block From Pretest     :    25,这个是啥意思?

网友(2024-12-07):
我的也是这样,然后在我的电脑右击管理、磁盘管理、看到盘符激活,见鬼了还可以用

网友:
开卡不就完事了

网友:
重新短接啊想

网友:
难得遇到这么经典的例子,应该继续折腾,反正折腾也弄不坏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