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发现一种廉价易用助焊剂的配方

楼主(2019-03-21):
主要成分用水白松香(又叫氢化松香),一般焊锡中间用的就是这种松香,相比普通松香焊接后基本没有残留深色物质。
拿来直接用也可以,但是不如配置成液体或者膏状用着方便。
可以用石蜡油加热“溶解”(可能不是真正溶解只是混合)这个东西,但是用完了后油乎乎的,缝隙里面擦不干净,容易导致灰尘积累。

用酒精的话不太容易溶解, 可能加热后能溶解,没有进一步实验。

转而寻找其它溶剂, 然后就发现了松节油,这个东西和松香都是从松树里面采割来的,本是同根生,放在一起自然就溶解了。
松节油沸点 150-170°C 焊接后就没了, 完全不用清洗。 本身也容易挥发, 可以提前涂抹。

关于毒性问题, 没有找到太详细的资料。 这个东西本来是用于油画颜料的稀释剂的, 市场上买到的有的有臭味, 放置久了臭味更重,也有价格贵的无味的。
尽量在有抽气扇的情况下使用吧。

网友:
淘宝上这东西运费太贵了。

网友:
不会着火了吧

网友A:
还是用专业的吧,别老想着便宜又好自制解决一切

网友A:
用酒精,纯净水洗主板的,悲剧多少个了。就是不肯买几十元的专业洗板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纯净水洗主板的,悲剧多少个了。就是不肯买几十元的专业洗板水。 ...

酒精怎么了,不能用吗

网友:
接触松节油的不良反应1. 过敏反应: 外用可致接触性皮炎。 2. 毒性反应: (1) 消化系统:烧心,恶心,呕吐,腹痛。 (2) 神经系统:头晕,头痛,畏光,烦躁不安,严重者可致平衡失调,四肢痉挛性 抽搐,甚至昏迷。 (3) 呼吸系统: 呛咳,胸痛,吸入者可导致呼吸道损伤,吸入性肺炎,肺水肿。 (4) 泌尿系统:膀胱刺激症状,血尿,蛋白尿,管型尿,酸中毒,甚至肾功能衰 竭。 (5) 其他: 尚可见面色苍白,紫绀,心率加快,血压增高,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和石蜡油比较,我觉得还是石蜡油更安全些。

网友:
松节油是化工原料也是药品

网友C:
有图木有呀,只听说,没见过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酒精怎么了,不能用吗

不是酒精绝对不行,只是有一定概率不行。比如不纯,挥发效果和环境关系大等等效果不稳定因数多
这种概率如果碰巧到你的主板上,就很倒霉了
专业洗板水,概率很小很小,挥发极快,去污效果好。几乎没有悲剧的可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面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酒精绝对不行,只是有一定概率不行。比如不纯,挥发效果和环境关系大等等效果不稳定因数多
这种概率 ...

学习了,如果用酒精洗版后放置时间足够长是不是可以

网友D:
白松香太贵,关键运费贵

楼主:
闪点高于乙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专业的吧,别老想着便宜又好自制解决一切

要是容易买到好用的谁还自制啊,那个什么559不是假货把真货告了么,结果都是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纯净水洗主板的,悲剧多少个了。就是不肯买几十元的专业洗板水。 ...

这个还能通过碎末和松节油混合的方式配置成膏状, 和真货 AMTECH NC- 559-ASM-UV 有些类似。
也就不需要洗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木有呀,只听说,没见过呀。

配置好全透明的。 可以任意比混合。还能配置成膏状,和著名的 AMTECH NC- 559-ASM-UV 助焊膏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松香太贵,关键运费贵

你看看本地化工店吧,还有1688上也有很多。 我是碰巧得到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本地化工店吧,还有1688上也有很多。 我是碰巧得到一些。

我这边化工厂到多就是没见到有卖化工原料的店,药店连石腊油都买不到,在网上买了一瓶今天刚到,等下用普通松香试试

网友:
松节油的味道很大也不好问,就记得学校体育比赛时拿出来擦的。问这味还不如擦油,而且你烙铁上去挥发时,估计味更大,闻多了也有害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