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泰亚电子迎宾器,5232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3-21):
偶然捡到一个小盒子,上面有这个字眼,起初不知道圆柱形黑色的塑料管是什么,其实现在也不知道是啥,先拆开看看。

网友A:
这就是个红外传感器,感应到就唱歌

网友B:
再上一张图片,看看喇叭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上一张图片,看看喇叭的参数

拍哪呢?请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哪呢?请提醒一下。

喇叭背面、正面。从壳子里面抠出来(不要用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红外传感器,感应到就唱歌

盒子上写有光感和红外,实际是光感型的,第三张图那个黑色塑料圈里可以看到光敏电阻。是有人走过就把光线遮住就唱歌

网友:
编程的IC,以前是用牛屎的~

网友(2020-07-22):
原来是这种硬封装IC啊,又长见识了

网友(2021-07-30):
圆柱形黑色的塑料管是用于强化方向性的,这种迎宾器检测光线的变化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