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个玩意儿,要RMB200大张!华北石油通信HT-200V

楼主(2019-03-21):
我们这里搞垄断,所在小区只能用这家设备:

宽带进行光纤改造,200元买这么个猫。三个月后上门入户安装。
现在是拨号上网,现在如果不买这猫,以后光纤普及后可能就不管了。

网友:
拆!拆!拆!拆完再看月最低消费和初装费。

网友:
中石油通吃,这个也垄断

网友A:
华北石油?是河北任丘华北油田管辖区吗?

网友:
到时候你不用了是可以退的吧?

网友:
远一看,以为是华为的logo啊

网友:
可以坚决不要啊,光纤入户弄好接口就可以网上买个8245高级点的光猫,进去拨号或者桥接用、

网友:
乍一看以为要200 张RMB。

网友:
理解错了。我还以为2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北石油?是河北任丘华北油田管辖区吗?

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华通

网友:
拆开看看,啥东西,是不是中兴代工

网友:
工信部投诉啊,凭什么垄断?

网友:
我也以为是200张一百元。

网友(2020-01-10):
头一次见这种光猫,创业小区用的是东研VISTA-B03-404型号的光猫。

网友(2020-02-16):
gpon光猫而已,有参数未绑定的时候也可以用自己的

网友:
用4G无线路由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