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NP-FV50电池拆解,网上没有找到内部图,我来拆开看看。

楼主(2019-03-21):
索尼ActiFORCE NP-FV50电池拆解,网上没有找到内部图,我来拆开看看。

楼主:
自己先再占领一楼呀

网友A:
用的sony14430电芯,应该是正品。

网友:
SONY 14430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sony14430电芯,应该是正品。

能看出来是不是动力锂呢?

网友:
看起来很精致

网友:
跟psp里面的电池是一样的?

网友:
可惜没有充电器。

楼主:
电池是领导的,一起有两块,有一块有电压就没拆,这一块测不出电压来,于是就拆开看看,两个电芯有2V多一点的电压,是保护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领导的,一起有两块,有一块有电压就没拆,这一块测不出电压来,于是就拆开看看,两个电芯有2V多一 ...

用论坛的充电器可以激活,一块一块的激活,正负极不要反了,当把每节电池充电超过2.5V后,再装回去用原充电器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论坛的充电器可以激活,一块一块的激活,正负极不要反了,当把每节电池充电超过2.5V后,再装回去用原充 ...

好的,我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论坛的充电器可以激活,一块一块的激活,正负极不要反了,当把每节电池充电超过2.5V后,再装回去用原充 ...

果真有用,已经3V过一点啦

网友C:
索尼的电池千万别断电,一断电就锁了,我有一块电池换电芯,就是这样锁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索尼的电池千万别断电,一断电就锁了,我有一块电池换电芯,就是这样锁掉了。 ...

摩托劳拉的电池也一样,一断电,保护板就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摩托劳拉的电池也一样,一断电,保护板就锁了。

大厂出品的很多都这么变态

网友D(2019-05-14):
原装的断电会不会锁板?我拆了个非原装的,有牛屎芯片,断电不锁板,我换了电芯,能使用,但是开机很快出现低电报警,不过可以正常拍摄,时间也不受影响,只是低电报警时不能格式化。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断电会不会锁板?我拆了个非原装的,有牛屎芯片,断电不锁板,我换了电芯,能使用,但是开机很快出现 ...

原装的断电基本都会锁

网友:
我换了电芯3.7V的,整个操作没断电,电池充放单正常无问题。但使用不行总被识破告知“请用“InfoLITHIUM”电池然后关机,李鬼是怎么识破的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论坛的充电器可以激活,一块一块的激活,正负极不要反了,当把每节电池充电超过2.5V后,再装回去用原充 ...

论坛充电器?怎么求?

网友(2024-10-15):
请教楼主,这电芯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为什么写着电压6.8V,我有一块电池饿死了,想拆开电芯单独充电,但是不知道电芯的种类是哪种,怕充电时出现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