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成功了,但却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9-03-21):
如题!!换了几台电脑都不行,但是要是把容量调成60G左右就一切正常!这啥情况??坏块又不多!

网友:
RAW 。。。有点像缓存的标识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  也有可能因为芯片垃圾

网友A:
上面那个sv300s37a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sv300s37a 有点意思

额。。。。。

网友(2021-03-31):
楼主 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