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 开卡

楼主(2019-03-21):
各位大神,这个id选那个版本的能开卡呀

重新扫描后是这样

还有就是120G 该选那个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挨个试就好了   这东西一般不会影响开卡   随便选一个就好

网友(2020-05-17):
第一个就行了120坏块多或许开不了

网友:
B16专用的就可以开

论坛有B16的开卡教程,搜索一下看看就可以

不过论坛提供的版本已经很老了,建议USBDev下新一点S开头的版本

网友:
我现在也是在学开卡,一直在学习都还没开成功

网友:
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要用这个版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