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3的高端货色!H3C企业级路由ER5200G2 拆机

楼主(2019-03-21):
厂里升级为云办公,负责人说硬件价钱次要,关键是云办公不卡。既然人家这么说了,那就好办了
此为ER5200G2的系统界面

接口挺多

裸体图,企业路由向来如此。硬件规格不算高,做工工整,供电稳定,散热设计较好。

电源,防雷设计,看见了大大的长城品牌。

处理器被散热片覆盖,还要卖就不拆了。H3C介绍是双核1G专用处理器。

DDR3内存,合计512M。

8M闪存

目前厂里客户端大约100个左右,500M宽带,用它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店里简单试用了下,固件好些功能还不会用。跑满百兆带宽(实际约140M)CPU占用约10%。

网友:
机内挺干净的~

楼主:
以前第一次拆磊科255G时,就觉得它太精简了,硬件也太差了些。当然我明白固件是主要卖点。

网友:
难得的工整,电源板用料很好

网友:
华3不知道跟华为有没有联系了,1G双核会不会是螃8198c

网友:
这机子虽然有AP管理功能,但是带上AP后,用下来感觉并不稳定。

网友(2019-04-20):
是骡是马拉出来遛几天就清楚了。。。。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有了路由器怎么云办公呢?

网友B:
云办公是什么鬼,远程桌面?

网友C:
这个算不上企业级的,在我们概念里面企业级最低都是MSR30以上级别的,或者直接上的SECPATH,做工那个才叫好,这个还是太单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有了路由器怎么云办公呢?

文件放在租用的电信服务器上,实现本地+异地云端办公。要双WAN口路由,访问速度才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办公是什么鬼,远程桌面?

如此简单就不用换路由了。文件放在租用的电信服务器上,实现本地+异地云端办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不上企业级的,在我们概念里面企业级最低都是MSR30以上级别的,或者直接上的SECPATH,做工那个才叫好 ...

这已经是我所卖过最高端的货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放在租用的电信服务器上,实现本地+异地云端办公。要双WAN口路由,访问速度才比较快。 ...

 这个路由器放在本地,通过多条线路连接到机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器放在本地,通过多条线路连接到机房?

1条线路或多条均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简单就不用换路由了。文件放在租用的电信服务器上,实现本地+异地云端办公。 ...

那就是托管的ERP咯

网友D(2021-03-02):
我们公司正在用,不好用,设置麻烦很多跟其他路由器设置不一样,还经常掉线,还是之前用的维盟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正在用,不好用,设置麻烦很多跟其他路由器设置不一样,还经常掉线,还是之前用的维盟的好用 ...

除非线路问题或路由负载超过设计吧?厂里这台5200G2至今没有任何问题,我自用的3260G2也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稳定。

网友E:
h3c也堕落了,居然用长城的电源了,以前都是台达海韵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h3c也堕落了,居然用长城的电源了,以前都是台达海韵什么的

长城的电源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