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联想天扬的2Gu盘 放久了居然不能识别了 本来打算量产个启动CDrom 现在只...

楼主(2019-03-21):
插上电脑只有那个头子上的led 会亮,但是电脑上毫无任何反映,拆了看看,不知道是不是晶振坏了。闪存是单片2GB MLC,早期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太小了 就是

网友A:
喔c,我也有一个,成色全新的,里面装了些维修资料,这货商用机里带的着,当时就我自己留下了一个,我回家也得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c,我也有一个,成色全新的,里面装了些维修资料,这货商用机里带的着,当时就我自己留下了一个,我回家 ...

我本来也是很新的 好几年没用,不知道怎么现在突然就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是很新的 好几年没用,不知道怎么现在突然就没反应了

我回家试了一下,我的也挂了,那是我的是因为usb
线问题,这USB口的导线应该是挂了,偶尔能识别读取内容,我的换下线应该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家试了一下,我的也挂了,那是我的是因为usb
线问题,这USB口的导线应该是挂了,偶尔能识别读取内容 ...

我用万用表试了下,我的排线是好的。

网友:
用 风筒 吹一吹?

网友:
联想东西,价格都高,做工没看出哪里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