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爱度;移动+联通手机信号放大器,和2A电源一起拆了~~

楼主(2019-03-21):
手机线号放大器,没拆过。瞧瞧。特么螺丝太多。。。。。。

完成

网友A:
这玩意用着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电源做工看着有些省料。

网友:
好像只能放大2G信号的吧?

网友:
看样子是别墅太偏僻了,居然要用这个

网友:
板子和壳子都做得很精致
木牙膏了

网友:
螺丝多,屏蔽也多

网友:
牙膏挤不出来了,第一次见这个玩意拆解

网友:
这么多格子,是为了屏蔽吧

网友:
这个信号放大器怎么用呢?

网友:
输入天线用长天线拉到信号好的地方,这个放
室内,还有一个输出天线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用在山区或者高铁上可能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用着效果怎么样

熱心會員  这款以前用过,2G信号可以。

网友(2020-03-02):
这个做工还是很不错的,比我买的的那个强多了。还带微处理的,不知道能放大那些信号?

网友:
外观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其中很多原件都国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