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折腾个TCL音响的音箱(100W变成50W了)

楼主(2019-03-21):
折腾个TCL音响的音箱(100W变成50W了)
亲戚家里的一套TCL音响,当时功放烧了一路声道,一只音箱也烧了(里面的2只全频喇叭烧了),只有高音喇叭是好的,十几年不用了,我拿来折腾折腾,功放暂时没有功夫折腾,先把音箱折腾好,手里暂时没有一模一样的喇叭,就把另外一只好的音箱里面的喇叭,拆下来一个,(一般音箱里面只有一个是真的喇叭,另外一个是假的),想不到这个里面2个都是真的,就安装到那个坏音箱上面了,不过100W功率的音箱,只能够50W功率用了!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其实家里用一个喇叭足矣。但功放得修,一路功放还是不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家里用一个喇叭足矣。但功放得修,一路功放还是不好听

别修了,配个车机,推50瓦没问题。

网友:
这样子还可以省电

网友:
重新撸喇叭换上,N年前偶捡到俩JBL音箱壳子就是这么办的

网友:
声压变小了 喇叭不值得折腾了 牛逼点的喇叭还可以买一对书架空箱体换换还挺好的

网友:
这样一整,也就听个立体声的响声,音箱的好多参数都变了~

网友:
灯泡大法,不错。移花接木

网友:
箱子看外观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音箱不要接功放先。烧喇叭,往往是功放后级出问题,偏离中点电压太大所致。。。。

网友:
现在基本没人烧音响了

网友:
熱心會員  音响,看个电影啥的用用还行。

网友:
很少用了吧,50W也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家里用一个喇叭足矣。但功放得修,一路功放还是不好听

那不是单声道?知道立体声吗?

网友:
坏了一个声道,两个并在一起也是单声道哦

网友:
这样装箱体容积太大了,建议坏的装最下面,好的装中间,网上找一下两分频音箱的容积,找个板子按照两分频容积隔开,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单声道?知道立体声吗?

我说的一个喇叭,是指一个音箱里用一个喇叭(原来是两只),依然是两个音箱,立体声有问题吗?

网友C:
像输入信号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输入信号线接错了!

接的输入信号线,我是试验功能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单声道?知道立体声吗?

你两个并联在一起,还是立体声?音源里左右声道不能区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