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松下的小按钮开关

楼主(2019-03-21):
这个小东西是设备里的一个配件,其实就是相当于门铃按钮结构,按下去导通松开弹起断开。买原装一条线带这个开关好像要200左右RMB,请问哪能买到这种开关,不一定这个牌子,精致一些即可,打算自己配硅胶线和插头做几个。说实话这个根本不需要承载多大电流也就几十毫安,原配也没有用坏的都是摔坏的。

网友A:
万能宝啊 河北卖洋垃圾的 啥都有

网友:
开关手感一定很好!

网友B:
一般这些都是养老院的洋垃圾 人生最后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宝啊 河北卖洋垃圾的 啥都有

肯定得买新的啊,只要精致国产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些都是养老院的洋垃圾 人生最后的开关

您说的那个是病房床头呼唤按钮,不止养老院有,一般医院病房的治疗带都有,直通护士站。另外我这个是全新的,也不是呼唤按钮,做设备人工标记使用。例如需要连续记录24小时或更长数据,那么可以在其中您认为有意义的时候按下这个按钮在数据中做一个标记,这个“有意义”由使用者自行定义,例如吃饭、睡觉、癫痫发作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回放数据时可快速找到这个时间点,节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宝啊 河北卖洋垃圾的 啥都有

好像有不少旧相机来自北京周边偏僻郊区,被深圳那拿到后修理翻新,然后把裂缝的地方用易碎贴隐藏,所以说这款三防相机不可潜水防水。

网友C:
配电箱按钮开关,电器配件店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电箱按钮开关,电器配件店里有。

那东西后面是裸露的,你安在面板上挺好,像这种带线的不适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东西后面是裸露的,你安在面板上挺好,像这种带线的不适合。

后边暗线的?这种的是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边暗线的?这种的是不多。

没错,以前曾经后面安一个胶皮帽或者用防水开关的底座,但是都显得不够档次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以前曾经后面安一个胶皮帽或者用防水开关的底座,但是都显得不够档次啊。 ...

上某宝看看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某宝看看有没?

第一时间去的,可能是我关键词没搜对,没找到,也不是特别急就没继续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时间去的,可能是我关键词没搜对,没找到,也不是特别急就没继续找。 ...

松下按钮开关 WS4409H 1A25V 常开型 日本原装进口 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按钮开关 WS4409H 1A25V 常开型 日本原装进口 现货

论坛果然高手多,谢谢了!

网友:
松下电工,东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