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打磨一下特安斯8304

楼主(2019-03-21):
换8M晶振折腾了半天小电阻测量从4~5秒提升到2~3秒,感觉意义不大,电容、频率都乱套了,又恢复4M晶振,折腾总得有点收获吧。(试过把晶振换成12M,起飞了,小电阻一秒出值,通断只要瞬间,太快了我晕车,哈哈,不过为了测电阻你得放弃很多功能,所以又恢复了4M)
于是小改一下液晶显示效果,按图把C7改为C3液晶VLCD最大3.3V,显示效果提升了一点点,正对着看时效果更清晰了一点。

补充一下:其实0660这类型的表测电阻慢主要是因为换档速度造成的--读数、对比、换档。每个档位都要对比一次,这表从60M~600欧大概有6、7个档位,一秒换2个档位就拖时间了。你会发现它测高阻值的速度并不慢,嘿嘿,因为不需要换那么多档位。对于小阻值,有个小技巧,直接用通断档来测600欧以内的电阻,差不多一秒就搞定了。

网友A:
改成8m频率电容除以2难道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8m频率电容除以2难道不好吗

电容可以自校准回归准确,频率无解,上面说了,意义真不大,能等2~3秒,也不在乎4~5秒,不如直接上12M飞起来一秒搞定电阻

网友B:
搞个双频啊,测电阻用高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双频啊,测电阻用高速啊

折腾着玩呢,有136B+了什么速度不速度的,哈哈

网友C:
,我也买了此表,用了几次,程序乱了,刚换了个新的,多折腾,增加新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着玩呢,有136B+了什么速度不速度的,哈哈

136b+不如139c。

楼主:
本来有点不想回你,唉,回一下吧,没有谁不如的说法。139C用的是常见的0660方案在自动档速度上是被136B+吊打的。
139C主打为工程施工表,密封性更好,防尘、防泼溅,带低通滤波、真有效值等,这些都属于施工电工更好用的。(并非138B+不能用)现场施工人员大部份习惯不好,乱扔乱丢,皮实一点才是王道严格来说139C也不太能胜任,有一些表密封性超强、功能一般却是现场施工神器,名字我不点了,很冷门的牌子,可能你都没听说过。
但在玩电子、家电维修、数码维修、家用等应用场景中136B+却强于139C ,原因很简单: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些领域里136B+靠着惊人的测量速度轻松碾压139C,当然136B+也有它的缺点,UT一向不会给你完美的东西,自己慢慢体会。
最后说一下UT136B+值得购买的几点原因:1、超快的测量速度。2、超广的显示屏可视角度。3、精良耐用的拨盘设计。4、5号电池更接地气。  不到百元的东西,我认为这些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有点不想回你,唉,回一下吧,没有谁不如的说法。139C用的是常见的0660方案在自动档速度上是被136B+ ...

谢谢大神。学习了。136c+我也有一块,牛屎心的,外壳稍单薄。速度和139才差不多。(个人感觉)没发现她有这么多优点。他和139c不是一个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学习了。136c+我也有一块,牛屎心的,外壳稍单薄。速度和139才差不多。(个人感觉)没发现她有 ...

你确定你有136C+ ??不是136C??带+和不带+两种速度,你试试自动电阻档就明白了,二者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136+系列用的是新的芯片以前没见过,ES277搜不到这芯片的资料,工作电流大于2MA 接近3MA 就能看出它的采样速度远大于0660这种方案,UT用5号电池解决耗电的问题,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此表,用了几次,程序乱了,刚换了个新的,多折腾,增加新功能。 ...

我尽力吧,8M还是不够快,有时间研究12M怎么才能稳定,哈哈。飞起来才不一般

网友D:
再讨论一下吧,这几块表,都是价廉物美,难以取舍的。8304最便宜。136c+也就百元左右。也就平时玩玩,非实验室,福禄克太奢侈了。
是不是136C+测试速度更快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你有136C+ ??不是136C??带+和不带+两种速度,你试试自动电阻档就明白了,二者不是一个档次的东 ...

确定啊,新款的。带温度测量。5号电池供电。120元买的。

网友E:
经实际测试,采用DM0660方案的这个表,最高只能改7700显示,超过7700的话mV档就会出现bug(在超过600mV的某个电压区间会不正常的显示XXXmV,正常应显示OL超量程);而同样版型采用DM1106EN方案的的fy76则改成9999,mV档也依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实际测试,采用DM0660方案的这个表,最高只能改7700显示,超过7700的话mV档就会出现bug(在超过600mV的某 ...

1106修改了进位问题,可改9999,0660不行,所以6000字我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讨论一下吧,这几块表,都是价廉物美,难以取舍的。8304最便宜。136c+也就百元左右。也就平时玩玩,非实 ...

C+找代理买也才80,何不两个都拿下,我就是两个都买了,8304虽然转盘PCB设计的不错但拨盘用的是简单粗暴的钢珠结构注定要常维护不然寿命不长。B+\C+拨盘非常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啊,新款的。带温度测量。5号电池供电。120元买的。

我真怀疑啊,136B+、C+不管大小阻值的电阻一秒出值,说实话我觉得这速度比61E还要快一点,你居然没反应?你139C有那么快??我不信,你肯定买的是136不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真怀疑啊,136B+、C+不管大小阻值的电阻一秒出值,说实话我觉得这速度比61E还要快一点,你居然没反应? ...

之前常见的fs9721方案,电阻档也是这个速度,不算稀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常见的fs9721方案,电阻档也是这个速度,不算稀奇呀

你用过?9721根本达不到,很慢,而且稳定需要很长时间,有空你买个136B+体验一下吧,天差地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9721根本达不到,很慢,而且稳定需要很长时间,有空你买个136B+体验一下吧,天差地别 ...

既然如此,回头也买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