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把电脑电源改14v给铅酸电瓶充电。

楼主(2019-03-21):
有个闲置的电脑电源,12v支持14a输出,闲着也是闲着,我想改14v给铅酸电瓶充电。不懂电路,希望懂的大侠给我点指导。

楼主:
lm339和az7500bp组合

楼主:
黄色是12v输出,红色是5v输出,绿色是接地启动电源吧!

网友:
你电瓶啥参数?老实说,不会改。拿个12V充电器改更好,也方便使用。改到15Ⅴ,串个D。我再串个0.51Ω,限/测电流。刚在补电,当前0.35/0.51=0.7A,还响,出水。

网友:
这个很好改呀,我改过,网上有很多教程

网友A:
调那个可调电阻就可增加电压 我有个一样的 不过是直插电阻的 你这个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那个可调电阻就可增加电压 我有个一样的 不过是直插电阻的 你这个贴片的 ...

直接调可调电阻,牛逼。我试试。

网友:
找个废电动车充电器改吧,能充满转灯。电路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那个可调电阻就可增加电压 我有个一样的 不过是直插电阻的 你这个贴片的 ...

刚调了一下,最低11v,最高13v,不能再调了,阻止在6欧_1k。12v阻值195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调了一下,最低11v,最高13v,不能再调了,阻止在6欧_1k。12v阻值195欧,

更换可调连接的电阻 继续调

网友B:
可调电阻更换个范围广的,调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阻更换个范围广的,调节试试

6欧阻值是13v,再低就直接短路试试看能不能上14v。1k电阻是11v,电阻增加,电压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6欧阻值是13v,再低就直接短路试试看能不能上14v。1k电阻是11v,电阻增加,电压下降。 ...

可调电阻肯定还串着一个电阻,走电路找找看,适当改下或许能更高,但尽量不要超过16v,不排除12v电路上用的电容耐压16v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阻肯定还串着一个电阻,走电路找找看,适当改下或许能更高,但尽量不要超过16v,不排除12v电路上用 ...

找到了一个2401电阻(2.4个)明天找个1.2k的试试。
我只想调到13.8v就ok,原车上整流后的电压就是13.8v。
原来12v的电容是16v2200uf,手里只有25v1000uf甚至更低的25v470uf,暂时不想去动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个2401电阻(2.4个)明天找个1.2k的试试。
我只想调到13.8v就ok,原车上整流后的电压就是13.8v。 ...

注意电池充电不是直接13.8v充 ,是先横流充再恒压充,不然的话你直接用这个恒压充会把电池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电池充电不是直接13.8v充 ,是先横流充再恒压充,不然的话你直接用这个恒压充会把电池充坏 ...

临时补电用总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临时补电用总可以吧!

可以,但电池的电压不能太低,不然充电电流太大

网友:
标准的铅酸充电需要恒流-恒压-转浮充电压,你不控制的话,建议直接输出浮充电压,就像汽车平常的使用方式,电压高了伤电瓶,尽量精确在13.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电池的电压不能太低,不然充电电流太大

后期改个限流如何,比如这货最大12v14a,给限流到5a岂不美哉。

网友:
以前改过一个,改成13.5恒压、电流可调,然后串个电压电流表检测,大小电池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