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工说明线开关插座不实用,买个明线盒+插座就可以

楼主(2019-03-21):
电工说明线开关插座不实用,买个明线盒+插座就可以,维护很方便,是这样吗,好像明线插座很薄,而且便宜

网友A:
没听明白,如果是明线施工就按明线来配置,怎么明线施工用暗线盒加嵌入式插座呢?墙体突出那么多你觉得很正常?

网友:
这个方案可靠性高,便宜,美中不足的是有点厚。

网友:
我也喜欢86明盒+暗装插座 可能唯一缺点就是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明白,如果是明线施工就按明线来配置,怎么明线施工用暗线盒加嵌入式插座呢?墙体突出那么多你觉得很正 ...

你没看到,现在有种明线成品,不是明盒+插座了

网友:
丑是丑,但维护方便

网友:
明装接线盒加暗装插座耐用。

网友:
其实主要是明裝一体插座没并线空间,并接线都是捻在接线口,这种小电流还凑合,大电流时间长了就打火,也就是说用不了几年。
若是都是末端插座,即不会从这插座再引线出去,装这种也比较省事且美观,

网友:
我家的就全部是明底盒加暗插座,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