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帮人修了几台老游戏机,世嘉sega MD1

楼主(2019-03-21):
基本都是接触不良,二极管坏,线路断线之类的小问题。坏得一点都不认真。其中一台卡槽严重腐蚀,换了一半的触片,触片是从老红白机废板子上拆下来的,过程比较艰苦

过程就不说了,主板图片一堆

1号机:说拆装后不亮了,检测是内存断线一条,补上就好了

2号机,视频部分电容损坏,图像扭曲

3号:断线+两个二极管损坏

4号机:卡槽严重腐蚀,断线

3号4号合影:

MD的机型众多,现在全部集成到一个芯片的机器全新也不过100元。老机器分离度高,结构很接近个人电脑
这批机器都是国内90年代仿制的,质量能用到今天的,也还凑合。毕竟当年的美日原装机太贵

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能修好就不简单。

网友:
童年的回忆啊,我也有一台收藏着,以前还去修过带散热片的元件,好像是7805:lol:

网友:
都是山上的货,没有原装

网友A:
当年用压岁钱偷偷买了一台,放在写字台下的柜子里,不敢拿出来。。只有写作业的时候把玩一下。还有几个卡带,其中一个是饿狼传说,其他几个都记不清楚了。。印象中只朝电视机上插过一次,后来随着几次搬家,就不知道放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用压岁钱偷偷买了一台,放在写字台下的柜子里,不敢拿出来。。只有写作业的时候把玩一下。还有几个卡带 ...

惨就一个字

网友(2019-04-25):
我有个世嘉MD,能输出,手柄能动,光驱不转,哎,也没有光盘了

网友:
我在98年的时候买了一台步步高的16位游戏机(也是这个MD机)都花了6,7百。

网友:
信长和三国还有幽游白书

网友:
以前也买了一个,现在还能用的哦。

网友B(2020-02-11):
楼主高手啊,我有一个世嘉游戏机黑卡的,连接电视没反应,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啊,我有一个世嘉游戏机黑卡的,连接电视没反应,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

你不拆开让人看看是不行的。这样只有一张图,谁也不会修得了。

网友(2020-06-22):
这都修好了,牛人啊!!

网友:
应该算是个山货了,哈哈

网友(2020-08-26):
楼主  你好  麻烦问一下   世嘉机上面的 玻封二极管 是多大的

网友:
麻烦大佬们 看下  这块的玻璃二极管 是稳压的 还是开关的!!!???

网友:
能帮我的修一下吗 ?

网友(2020-11-02):
也想找楼主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