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斐讯的排插dc1开关按不下去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3-21):
斐讯的dc1刚过质保就不行了,表现为三个电源开关,按不下去,按下去发出嗤嗤嗤的声音就,就没反应了,就像跳闸那种一样,本人小白什么也不懂,拆开了看不出什么名堂,哪位高手,帮我支个招,谢谢

网友:
斐讯东西挺好的,不过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A:
个人觉得斐讯的产品做工不错。开关按不下去,估计是用力不当,哪里卡住了,全部拆开看看,没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斐讯的产品做工不错。开关按不下去,估计是用力不当,哪里卡住了,全部拆开看看,没准就好了。 ...

不是卡住了,这个应该是那种轻触开关,不会卡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卡住了,这个应该是那种轻触开关,不会卡住的,

轻触开关不好用,应该是电路的问题,查找起来有些麻烦了。

网友B:
直接导线接入,安心做个普通插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导线接入,安心做个普通插板用

赞同。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导线接入,安心做个普通插板用

其实现在已经不能远程控制了,只是想用回原来的4个USB充电器, 既然不好弄,就当普通排插了。

网友:
低压电源电路出问题了,查一下DC电容

网友C:
唉,被斐讯坑了好几W,都TM是眼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被斐讯坑了好几W,都TM是眼泪。

同样的泪学费交得多也有了个新的认识,对自己,对其他的。

网友:
这个插座1499一个,我还买了两个呢!

网友(2019-04-20):
我的也是刚过保就坏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2499

网友:
该拍的地方一个没拍到~~@!

网友D:
我的连上网过几天就死机!任何按键都没用,必须拔插头重启,不联网就没事!现在就当普通插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连上网过几天就死机!任何按键都没用,必须拔插头重启,不联网就没事!现在就当普通插排用! ...

现在是连普通都当不了

网友: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网友:
哇噻1500元的插排竟然也会坏耶。。。。。简直太坑了,我那个2000元的路由器和1万元的扫地机它就不坏

网友E(2019-05-23):
感觉低压电压不够,这个拆开看下电解电容有无怀孕还有串联在220V的bbc电容容量有无减小等
看看这几个电解电容,还是黄色的bbc电容是否有容量减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低压电压不够,这个拆开看下电解电容有无怀孕还有串联在220V的bbc电容容量有无减小等
看看这几个电解电 ...

万分感谢,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