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0元打造T1散热底座~续温度测试,有惊喜!

楼主(2019-03-21):
0元打造T1散热底座~续温度测试
有坛友发帖建议来个温度测试,好!
就来了,今天发现用的12CM电脑风扇有个问题。
USB和CPU风扇的供电是不一样的。
CPU风扇是12V供电,USV是5V供电,USB的电压不够,风扇转速达不到,会严重影响散热。
从12V降到5V供电,风扇的效率只有远来的1/4都不到
我是说怎么感觉风扇转速较慢,原来电压不一样。
温度测试是按昨天5V来测的,先看看吧。室温是20摄氏度
先看看暗夜图吧,好酷的!

非常漂亮!

首先开机正常运行的温度

开始播放1080P影片,温度逐渐上升

然后开始停止风扇,这样立直温度会低些,平放温度就上升很快
T1的设计很奇葩,散热片在下面,热量本来就是向上的!顶部发热吓人,而且是密封的!脑残设计!

用家用测温枪简单测了下这样平放顶壳温度

表面45摄氏度,里面温度已经很高了!

再开风扇散热,温度有所下降,下降虽然不是很大

停止播放温度就降下来了

待机后进入

T1不运行温度还是不错,运行发热确实巨大。
但是发热是电子产品的通病。正常使用不卡、不死机也是电子产品的耐性
如果出现死机肯定是太热了~~~
好了简单温度测试完成了!再来说一下12V风扇在5V上转速慢怎么办?
我昨晚还入了几个超频三的调速器,下单了才发现,这个调速貌似用处不会太大
USB口都是5V,调速是可收到降低全速运行风扇速度用的!唉~~~还好不贵,留以后使用吧!
怎么解决呢?想起了最早USB移动硬盘盒,特别是USB2.0的硬盘盒,最早都是双头USB的
就是为了解决之前带不动硬盘的供电方案,增加一个USB电源给硬盘供电,保证硬盘正常使用。
用这个思路来了个双头接法,老口的USB线也多啊!

一下接了两根双头,准备给两个风扇使用

貌似风扇转速有所增加!哈哈哈哈~~~
晚上有空重新测试下双头线温度吧~
论坛有人说加防尘网,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回去上防尘网看看

网友A:
从电源加个升压板   风扇接升压板应该可以把

网友B:
路由器输入应该是9V,能够直接带12v风扇,建议用8cm风扇就可以了,12的转速太慢

网友:
噪声怎么样?

楼主:
完全没有噪音!风扇都不是全速运行,风扇本身就是静音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源加个升压板   风扇接升压板应该可以把

需要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输入应该是9V,能够直接带12v风扇,建议用8cm风扇就可以了,12的转速太慢 ...

路由器U口是9V?我两根USB5V,可以到10V~

网友B:
一般是9V,有的标12,实际9也能工作。USB口的可以直接USB5v供电

网友C:
T1倒着放温度自然降低,就是。。看着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9V,有的标12,实际9也能工作。USB口的可以直接USB5v供电

5V 有点低了~我接两口5V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倒着放温度自然降低,就是。。看着难受

倒着难受?

网友:
T1内部结构就是反的,从USB,HDMI以及电路板位置都可以看出,都要反着插

网友C:
那么大一个标签朝上,看着舒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一个标签朝上,看着舒服吗

没必要非要倒着啊!!!立起来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