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主控台电锋芒32G推拉U盘无损拆解过程

楼主(2019-03-21):
需要用到的工具:螺丝刀,绳子,布,待拆解台电锋芒U盘;

下面看拆解步骤:首先把螺丝刀用布缠上,目的是不会损伤U盘盘体;

然后用螺丝刀头部用力向下压U盘头部;

期间可能会听到“咔”一声响,或者U盘头部已经别压进去一点点,这代表壳子上的卡子已经松动失效了;

这时候用绳子穿入U盘底部的孔里,最好是粗一些,避免把壳子弄坏;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构造和主控板及芯片吧;

从图中可看出主控用的是SM3267AE

板子质量还算可以吧;

闪存用芯片无忧检测是intel的MLC,单CE的

用量产工具检测到实际闪存芯片型号是Inter 29F32B2ALCMG2;

本款U盘官方售价29.9,虽然是单CE,实测速度是120/20M每秒的读写,就算凑合了,有性价比,还要啥自行车啊;
主控板与市面上单卖的主控板线路设计一样,只是板子不同;

当然,如果所有批次产品都能保证是这种质量,那还真不错了,但前期有很多用IS917的,那个才叫垃圾!当然还有SM3268+镁光TLC的,没什么性价比了,怎么着也得是MLC吧,哪怕是划线的刮刮卡一类的也行啊;
纯属个人见解,本人喜欢见人拆人,见神拆神,就是大拆,拆来无罪,如有冒犯XXX,请来信说明,要手写的,我同样喜欢拆信。。。

网友:
但前期有很多用IS917的,那个才叫垃圾!当然还有SM3268+镁光TLC的,再这些的前面还有is903加东芝MLc的读取280写入200还不错拉

网友:
不错,啥时候拆一下DM优盘。

网友A:
谢谢分享。最近的是sm3269AB+三星4CE的mlc  。就是坏块多些,151   读写都可以,
如量产后能提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最近的是sm3269AB+三星4CE的mlc  。就是坏块多些,151   读写都可以,
如量产后能提升不少 ...

应该是3268,用芯片无忧检测会显示3269

网友:
总算知道怎么无损拆这种U盘了

网友B:
问下楼上的大神,拷贝文件U盘发烫是不是U盘的质量不好

网友C:
既然是英特尔的颗粒,为什么芯片上面没有丝印

网友:
最近这批黑片最好的三星mlc+慧荣3268ab,写入速度读取都不错。又买了一个和这个一样,退了,写入太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英特尔的颗粒,为什么芯片上面没有丝印

估计厂商为了降低成本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厂商为了降低成本咯

这不是英特尔的作风,英特尔好像除了闪存颗粒存在问题才不会打原厂标。正常都会打上的,英特尔也不缺这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上的大神,拷贝文件U盘发烫是不是U盘的质量不好

那可不一定,高速U盘都发热,高速注定伴随高热,但是有的U盘是塑料壳,而且里面没有导热装置,导致热量散发不出来,所以摸不出热来,但时间长对芯片肯定不好;而摸着外壳烫手的反而是因为热量真正散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英特尔的颗粒,为什么芯片上面没有丝印

肯定是 有问题的片子呗,加了图层从新印刷了物料编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 有问题的片子呗,加了图层从新印刷了物料编码

估计是直接晶圆卖出来下游自己测试封装的垃圾片

网友:
29F32B2ALCMG2  这个闪存型号完整型号是 → PF29F32B2ALCMG2   这是一个BGA封装的闪存型号,由于一些问题封装成TSOP48

网友:
不错,不知道这表U盘型号的16G盘是不是MLC呢?

网友:
IS917 被我遇到了  换了一个现在是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100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80209-1AB
闪存识别码:  ECDE94F3A4C6 - Samsung(三星) - 4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32GB

网友:
得一公版4CE双贴主控加外壳加一32G片子,折腾折腾不错

网友(2020-03-26):
万分感谢,帖子救了我U盘一命,以图搜图才找到这篇,要是找不到无损拆解教程都打算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要用到的工具:螺丝刀,绳子,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