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亮YH18W节能灯台灯改进思路探讨

楼主(2019-03-21):
原来我的LED台灯用了8年,这台灯没有防护罩,就一个透明板,安全有问题。想到以前也用了10多年的节能灯台灯,节能灯至少没有LED台灯各种蓝光等问题。广告打得响没有有良亮好,在网购了这台后,初步使用是满意,手机照相看没有频闪,说明说是5000K18瓦暖白光,亮度绝对够用。

强迫症发作,拆开发现,里面一块公版电路的电子镇流器,用料元件是不用加绝对不加,能省则省,号称30年专业生产台灯的厂家,价格和性能比绝对不对等。
在使用中发现,节能灯打开直接点亮,没有软启动功能,节能灯寿命堪忧。以前我用的11瓦节能灯台灯是铁心镇流器,一只11瓦节能灯寿命在3年左右,这货的节能灯寿命要打个问号❓节能灯台灯和电脑音箱电源共用一个插座,对电脑音箱干扰音。
18瓦节能灯在没做事时觉得太亮了。
我就想在有限条件下,看能不能改进。
1.电源输入加上LC滤波电路,顺便加上保险丝。
2.启动电容旁加上热敏电阻,使之软启动。
3,增加亮度2档可调功能。
在百度上找不到可实用方法,在某宝漫游时,发现某卖家卖的电子镇流器就有2档亮度功能,图上发现,这块板上面加一个电感,串联电感来降低节能灯亮度是否可行,还需要实验决定。

这是良亮台灯电路板

这是有2档功能电路板

谈友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赐教。

楼主:
电感用4.7mh,软启动加正温热敏电阻MZ31,MZ32更好,可惜没买到,电源加LC滤波。节能灯已经过时了,这贴就这样吧

网友A:
这电路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太差了。

国内的电子镇流器,驱动部分大都一模一样,高档的电子镇流器都改集成芯片驱动,市场能看到的很少。

网友:
加电感本来就可以降低亮度 但是降低亮度反倒会可能 减少灯管寿命 因为阴极是靠灯来维持温度的 功率过低 阴极温度不够反倒寿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太差了。

电子镇流器应该用铁壳封住,但是台灯一般没有。电磁辐射非常严重,对收音机中波影响很大。以前实验做矿石收音机,以为成功了,后来才发现,接收的是台灯的电磁辐射,全是噪音。关了台灯,一点声音收不到。

网友(2023-04-21):
台灯跟自然界中任何家用电器一样存在电磁辐射,但是电磁辐射的衰减很快,当距离台灯10厘米时,辐射值是4.5瓦/平方米,15厘米时就锐减到了0.3瓦/平方米,国家规定家电辐射不能超过0.4瓦/平方米。所以台灯辐射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另外,台灯的辐射强度远不及太阳光辐射的强度。

国产灯具的驱动/镇流器,即使卖得贵也未必好。良亮这个还比不上便宜一半飞利浦的T5灯的。

网友:
不用改了,不要频繁开关,这个电路足够用很久了。。。看着简陋,一直通电不会影响灯管寿命的。

要换镇流器,上面启动电容也要换。。。

既然说亮度足够,说明灯管材料是过关的,建议将软管拉直升高,下面垫起来,增加距离,就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