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锁屏时间怎么显示?

楼主(2019-03-21):
锁屏时间显示
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这是啥?手机支持才行,必须是oled的手机。

网友:
oled屏幕,其次就是软件配合了,用的三星锁屏界面设置很多种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手机支持才行,必须是oled的手机。

vivo  具体型号不知道

网友:
支持的手机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不支持就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