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MT-ViKi SP104M迷你型4路HDMI分配器拆解

楼主(2019-03-21):
需要用到多屏显示,买了一个一转四

跟早期网络hub差不多,结构很简

个4输出

拆看,单芯片方案

主控

这里有个单片机,不过被mark了

背面有些阻容

空空如也

价格100多,可能用的比较少吧,要是向交换机那样,估计也就几十块的样子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板子也漂亮,就是价格不美丽
木牙膏了

网友:
壳子很厚实哈,板子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天啊,一拖四?

网友A:
差分线走的漂亮,相同内容显示用这个比较好,不同内容就得靠显卡多路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走的漂亮,相同内容显示用这个比较好,不同内容就得靠显卡多路输出了 ...

这个适合展厅,家里一般用不到

网友B:
可以同时接4台显示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接4台显示器吗

嗯,只能copy画面,展厅用很划算

网友C:
感觉这个芯片是双向电子开关,可以改成4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芯片是双向电子开关,可以改成4切一

旁边有个单片机,估计需要修改寄存器配置,改为四切一

网友:
这个  迈拓维矩 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