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渣之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在ESXI6.7安装软路由LEDE保姆级教程

楼主(2019-03-21):
矿渣之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C款双网口-高清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64

C款双千兆网口(不用硬改,不用硬改,不用硬改)
B款改造教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11

后续: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在ESXI6.7跑LEDE实现单臂路由(单线复用)-保姆级教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50

===================================================================

这次的过程我主要是做搬运工的角色.

01 ESXI6.7安装

ESXI系統主要提取自Chiphell 论坛-大神jtw分享
ESXI 6.7 U1版,集成sata、Realtek驱动,修改BIOS支持SLIC、OSX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1925598-1-1.html

cjljsyy大神提供參考的安裝方法
J1900、N3150不能用ESXI?已成过去式了!!
https://bbs.ikuai8.com/thread-50786-1-1.html

蜗牛星际 4盘位NAS 內置的是16G MSATA SSD, 所以要买转接卡

在深水宝购买了mSATA SSD 固态硬盘 转 SATA 转接卡

安装ESXI的硬盘接到一台能正常安装ESXI的机器里

插入已写入到ESXI 6.7 U1的USB手指,开机启动.

宝岛大神max6886的超详尽分享
VMware ESXi 6.5.0 安装说明 Step-By-Step Installation
https://ithelp.ithome.com.tw/articles/10184288

“硬盘還原到蜗牛星际j1900 4盘位NAS上,并且不能以任何方式接显示器,连线都不要插(非常重要,一接就死),开机”

===================================================================

02 转换ESXI支持的文件格式
http://koolshare.cn/forum.php下载LEDE固件

官方有指提示> ESXI用户可直接下载.vmdk, 但我还是跟大神步骤下载及用StarWindV2VConverter转换

转换完成后,分别见到两个VMDK文件在活页夹.

===================================================================

03 上载VMDK固件到ESXI系统硬盘

===================================================================

04 ESXI网络设定

===================================================================

05 LEDE安装

步骤9和步骤10是要删除

新增刚才上载的LEDE(VMDK格式)固件

新增网卡选取VM Network1

当见到> eth1: link becomes ready 即代表LELE系统启动完成.

===================================================================

06 修改计算机网络卡和LEDE同一网段

WIN+R > 输入ncpa.cpl> Enter也可以去到网络联线画面

===================================================================

07 修改LEDE网络联机端口及IP

因为ESXI内的VMNIC0是管理端口,但LEDE认做WAN口, 所以要在LEDE系统内设定对应端口及网段.

现在是vmnic0连接住LEDE的WAN,vmnic1连接住LEDE的LAN.

保存并应用,等待重启

更新完成后是这样(老司机也可以vi/etc/config/network 更快捷方便)

===================================================================
08 还原计算机网络卡自动DHCP及测试速度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qshJAbtMBpj8n4gZn72yw
提取码:gvod

网友A:
这个太强了,不过1900玩这个是不是性能弱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强了,不过1900玩这个是不是性能弱一点?

软路由啊,要考虑功耗的,这个功耗很低的。

网友C:
很详细,在什么值得买网站上也看到,也是楼主发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在什么值得买网站上也看到,也是楼主发布的吗

對丫...剛被你發現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啊,要考虑功耗的,这个功耗很低的。

现在用N2600 一个MSATA+4T+风扇 不超过12W不知道算高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丫...剛被你發現啦.

哈哈,握个爪

网友:
还是真正的路由好用,这个就当个主机看看电影吧

网友:
很详细,那么现在告诉我怎么开机?

开个玩笑,我想问的是拔掉显示器怎么让它开机,我的拔掉显示器后开机报硬件错误。

网友D:
ROS、爱快、pfsense不都挺好的吗?J1900本来性能就一般~

网友:
同款, 楼主下一步是不是装黑群啊?期待直播,最好说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E:
能给个做好的ghost下载吗?

网友:
虚拟机就是麻烦,其实还可以用win7开个虚拟机啊,既可以当nas,还能看电视,再挂个le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做好的ghost下载吗?

我試了下GHOST, 但好像不能還原. 是用GHOST 11.15版本. 不知道過程出了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S、爱快、pfsense不都挺好的吗?J1900本来性能就一般~

pfsense也想裝個,聽講超穩定的.

网友F:
D单千兆 已刷黑裙 测试网址:www.shenhuo.top:5000
用户名:123
密码:1a2s3d

网友:
引用 网友F:
D单千兆 已刷黑裙 测试网址:www.shenhuo.top:5000
用户名:123
密码:1a2s3d

你这个外网访问是如何弄的?有固定IP?

网友:
买的域名,解析的动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N2600 一个MSATA+4T+风扇 不超过12W不知道算高不?

N2600和J1900哪个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D单千兆 已刷黑裙 测试网址:www.shenhuo.top:5000
用户名:123
密码:1a2s3d

打不开了,是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