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折腾,完美升级显微镜支架DIY的桌面小台钻!

楼主(2019-03-21):
自从坛友@小兵冰送我一个精密XYZ小滑台,我就一直惦记升级之前用旧显微镜支架D的桌面小台钻。因为我平时空闲喜爱鼓捣手表,所以有一个不占地方,精度高一些的桌面小台钻还是很有必要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5414 链接是D的这个小台钻最初版本,支架购自坛友@zhwj8025 ,然后坛友@yangly6443 兄又送了我他之前自己D的小台钻的雕刻机电机,ER主轴,并一路支持到我的小台钻升级最终版本,在此对以上坛友深表感谢。

提及桌面小台钻的升级之路真可谓是一波三折,首先的问题是,收到后yangly6443兄的支架,包括电机、主轴和几个规格ER的夹头,组装时发现原来我们的滑轨长度并不相同,导致安装螺丝孔位不合适。怎么办?按我的意思在原有支架上按照我导轨的孔距重新再打一个孔攻丝,一共安装两个固定螺丝到导轨算了,yangly6443兄不同意,他觉得整个小台钻的精度都在导轨支架的位置上,如果只安装两颗固定螺丝还是无法达到最佳稳固状态。所以让我测量导轨的螺丝孔距尺寸,重新切割了一块100*100*8的角铝二次制作支架。让人郁闷的是,二次收到yangly6443兄寄来的支架安装发现,我当时测量存在误差,导轨还是无法正常安装。。。 yangly6443兄这次让我直接把支架寄给他,再次切割原料第三次制作 小台钻终于在yangly6443兄我们一起不懈努力,深夜探讨,精诚合作之下,完美运行起来了,当浮一大白

▼坛友送我的XYZ精密小滑台
   也是因为它才有了这次小台钻升级之旅

▼升级前小台钻原型,图片是放倒后做小磨床使用中

▼因为要在承物台加装小滑台和小夹具,所以需要
   更改承物台高度,图为锯掉多余部分,下降安装
   承物台。

▼下降的位置架子上本身有一颗安装螺丝的孔位
   拧上一颗螺丝试验一下,妥,就按照这个位置来安装。

▼这张图看的比较清晰,上面的三个孔位就是原本
   安装承物台的螺丝孔位。

▼在原有孔位再次扩孔。

▼重新攻丝

▼下面两个位置重新打孔,攻丝。

▼搞定,安装上承物台看一下效果。

▼底部

▼侧面

▼完美

▼现在再来研究承物台,如何安装小滑台。
   承物台上面本来有四个孔位。

▼比划了一下 不行,比小滑台本身的孔距大,
   四个孔位刚好在小滑台的四角外缘位置,不合适。

▼最后决定利用其中的一个孔,再重新打三个孔。

▼承物台打孔攻丝

▼安装完成,看看安装了小滑台和小夹具的台钻样子。

▼导轨燕尾槽里切割两条1mm厚的铜条
   作用在于可抵消滑轨和燕尾槽里的旷量。

▼上面利用原有的铝片夹住铜条,铜条在
   导轨上下运动时不会随导轨动作就OK。

▼导轨插入后会自动把铜条挤到两侧
   不会影响导轨上下动作,因为是铜条
   侧面和导轨齿条侧面结合摩擦,所以
   完全不必担心磨损导轨齿条问题。

▼支架方面改装的差不多了,收到 yangly6443兄
   寄过来的动力总成。

▼和我原本的合影一张

▼发现了齿条长度不同孔距不一样的问题 打算重新
   打孔、攻丝,安装两个螺丝来固定导轨。

▼画个十字线定位

▼导轨安装好了,装到架子上测试一下。

▼装到架子上的效果。测试了一下两颗螺丝固定,
   支架下方的确会有轻微晃动。yangly6443兄否决
   打算重新按照我导轨的长度制作。

▼测量主轴和支架的距离

▼铁尺参照一下看的比较清晰

▼测量导轨螺丝孔距(这次测量出现误差 导致二次制作失败)

▼收到二次制作的8MM角铝支架

▼装好电机和主轴

▼安装导轨时傻眼了。。。这次yangly6443兄
   直接让我把导轨寄去给他(估计信不过我的测量数据了)

▼yangly6443兄简单画了一个工件草图

▼yangly6443兄在他家的阳台工作间忙活

▼冼孔

▼钻孔

▼打安装导轨的孔位

▼干活居然不穿工作服,穿个毛衫,差评!

▼第三次收到yangly6443兄寄来的支架。。。

▼完美

▼网上买了一个松木抽屉做小台钻底座

▼和yangly6443兄探讨了一下安装位置,因为平时还会放平支架做小磨床使用。
   放在小抽屉一侧的样子。

▼放在小抽屉中间的样子。最后决定安装在抽屉中心位置。

▼找一根M8螺丝,一个加大垫片。由于松木较软,大垫片
   还能起到加强稳固作用。

▼利用显微镜支架底部的原有M8螺丝孔来固定支架。

▼小抽屉本身后面就带两个孔洞,商家原本的目的是为了
   解决快速拉动抽屉兜风问题,我刚好利用一下这两个洞。

▼电源和无极调速器摆放进去看看效果。

▼抽屉锁,可以利用一下这个位置。

▼把抽屉锁去掉,调速器的旋钮在锁孔伸出。
   利用铜柱加高调速器到合适位置。

▼安装后的样子。

▼调速器两侧加装两颗小快丝固定在抽屉面板内侧。

▼再来研究电源及降压模块和散热风扇的安装。

▼看一下抽屉后面的原本两个孔洞。

▼选取合适直径的散热风扇,我最终选的是5*5 12V小风扇

▼选用40mm木工开孔器给抽屉开安装散热风扇的孔。

▼哈哈,由于原本有孔洞,无法中心定位,钻的时候
   开孔器乱晃,跟喝多了似的,最后就这样了。。。

▼不怕,继续上阵黄金锉刀修整。

▼修整的差不多了。。。

▼比划一下风扇,可以。

▼砂纸打磨一下边角毛刺。

▼抽屉本身没有孔洞,打孔时钻头就不会乱晃了。

▼左侧安装散热风扇,右侧小孔作为空气进入的流通通道。

▼小抽屉拆下来的锁具,留起来,以后还可以
    恢复桌面小抽屉的功能。因为所有孔洞不是在
    抽屉下面,就是在抽屉后面,不影响美观和使用功能。

▼面板选择下面打一个孔位,安装显微镜支架。

▼安装好后,考虑到松板软,本身也不厚,
   所以就不做沉孔处理了

▼把抽屉内侧按照螺丝帽高度,锯掉一块。

▼锯好豁口,这样就不影响抽屉推拉了。

▼开始调节降压模块

▼降压模块初始电压。

▼调整好输出电压,因为要安装一个12V的散热风扇,
   和一个5V的LED小灯,所以使用了两个降压模块。

▼风扇和供电的降压模块安装完成。

▼左侧这个降压模块输出为5V,是给LED照明供电的。

▼降压模块本身有两个螺丝安装孔位,直接安装到小抽屉里。

▼听取yangly6443兄建议,利用两个尼龙垫,来垫高降压模块 有利于散热

▼一侧加装一个风扇的小开关,低功率运行,
   天气冷时或嫌风扇吵时可以选择关闭风扇。

在经历了辗转几次的跨省之旅后,升级版小台钻闪亮登场

PS: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新论坛里发贴找不到添加视频的入口了。只能添加小台钻运行测试的视频链接了,有兴趣的坛友可以点击优酷链接去观看。

电源风扇运行测试视频地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44740.0.0

小台钻运行测试视频地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44740.0.0

放大后运行测试精度视频地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44740.0.0

END 谢谢观赏。

@萧错 历时四周,也DIY一个显微镜改小台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5414
@10655188 利用显微镜DIY迷你小台钻: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04
@yangly6443 显微镜的另类用途:DIY小台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293
@zzy_85569381 我也用显微镜DIY了一个小台钻,效果还不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7180

网友:
前排 好东西啊 心水

网友:
好东西,强烈关注,我也要搞一台自己小劳作

网友A:
怎么感觉都是坛友送你的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都是坛友送你的东西呢

哈哈,坛友热心晓得我需要

网友B:
楼主做的漂亮!
这里边好像没有我的什么事
好好看了一下,没有我出的东西呢

网友C:
厉害word哥儿,看起来很完美~

网友D:
大婶大家伙、小玩意通吃呀!

网友E:
抽屉方式值得借鉴

网友F:
口水啊,做的不错

网友G:
楼主好手艺,羡慕嫉妒恨呀!

网友H:
做得真不错,定位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漂亮!
这里边好像没有我的什么事
好好看了一下,没有我出的东西呢 ...

等我慢慢找找看那个是你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word哥儿,看起来很完美~

使用起来比原来精度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婶大家伙、小玩意通吃呀!

哈哈,有这个平时钻个断把杆,表带什么的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抽屉方式值得借鉴

本来想买个尺寸刚好放进电源和调速器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只好买这个了,偏大一点点,不过抽屉里空间也大了,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口水啊,做的不错

现在就开始动手吧,你也可以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手艺,羡慕嫉妒恨呀!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得真不错,定位精度如何?

很不错,比我原来的精度高出很多,滑轨里加的那两道铜条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试验钻了3MM厚铝板,不用打定位坑没有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慢慢找找看那个是你出的

确定不是咱出的,手里没有呢